飞翼A-10被玩坏了

楼主(2018-06-07):
自从买了后起落数量寥寥无几,之前没飞过涵道,所以飞一次就要修一次前起落架。

第一个起落:

降落失败,复飞再来,复飞一圈,没电了,只能强行降落:

这降落……自己都笑了。。。。失败的后果就是……修飞机

修好后继续飞,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降落……

然后前起落架又光荣的跪了。
然后A-10就被我挂上了,墙上呆着吧。

网友:
我家小朋友叫这是跳跳机

网友:
看到楼主的弓了,真模友!

网友:
青蛙跳三跳

网友A:
双80的涵道 其实已经是很好降落的了,看墙上的灰机LZ是以3D为主,3D的降落手法和像真的降落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LZ需要再练模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80的涵道 其实已经是很好降落的了,看墙上的灰机LZ是以3D为主,3D的降落手法和像真的降落手法是完全不一 ...

嗯,飞机比较重,降落需要技巧,多练吧。

网友:
腻害了,起落架

网友B:
如果加个图传,
可以第一视角会不会好点.
至少可以方便的对准跑道.

网友:
起飞后就要连续不断的来做低空通场,姿态好的就降落然后复飞,再通场再降落再复飞。这样很快就把握了降落的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个图传,
可以第一视角会不会好点.
至少可以方便的对准跑道.

不会好  更难降

网友:
这么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个图传,
可以第一视角会不会好点.
至少可以方便的对准跑道.

主视角降落更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视角降落更难

是高度不好控制?你那里有那么长的直路.
无限的拉长,慢慢降高度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高度不好控制?你那里有那么长的直路.
无限的拉长,慢慢降高度容易吗?

高度容易控制,主要是速度,速度快了接地的时候拉升降飞机会飞起来,太慢了,拉升降抬不起机头,最好的情况就是接地的时候机头是有迎角的,让后轮先落地,然后前轮落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度容易控制,主要是速度,速度快了接地的时候拉升降飞机会飞起来,太慢了,拉升降抬不起机头,最好的情 ...

是用的升降舵?
真正的飞机是用的升降舵还是襟翼?
或者两个副翼有没办法一起同一个方向放出来.

网友C:
楼主 A-10 应该算是 涵道像真机里面最好飞 最好降落的了,,A-10甚至可以飘降,,,,看着你把A-10飞成这样,心理好疼!!赶紧给你教学下,,,首先,飞这个飞机降落是要开襟翼的,,另外,涵道的降落5边进4边是需要降低高度的。最后,降落的时候别犹豫啊,,匀速下降,快距离地面1-2米,就可以拉杆补一点油门,开刹车襟翼,看轮子快着地了,收油就行!!!!
       而且你的跑道那么好!!!你真应该看看我的跑道,,,,,容错率为0 只要降落不好 一定碎了!好好把握场地,,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升降舵?
真正的飞机是用的升降舵还是襟翼?
或者两个副翼有没办法一起同一个方向放出来.

襟翼是用于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A-10 应该算是 涵道像真机里面最好飞 最好降落的了,,A-10甚至可以飘降,,,,看着你把A-10飞成这样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是用于减速

我不懂.祝楼主早日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