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们,你们用过这样的方式给电机降温吗?

楼主(2018-06-07):
直接上图了哈

网友:
会不会管璧导热太慢,反而变成保温层

网友:
里面弄循环水就好了

网友:
有专门的水冷套啊,而且也有硅胶水冷套,你这还夹太麻烦

网友:
楼主  塑料导热能力最差了,用这个管给电机绕上基本就是保温瓶了,都不如装个散热片或小风扇在旁边
如果想用水冷散热请使用铝或铜管还要配合导热硅胶,因为管是圆的饶上后实际与电机表面接触的面积非常小
再就是用水冷套了,最有效的散热方法

网友A:
在网上的图片里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的图片里有看到过.

我是在某个老外做泵喷的视频中看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某个老外做泵喷的视频中看见过

好像我在成都的船模照片中看到.
不过他们说的导热问题,有没有办法自己diy一个电机壳.
双层的,里面流水(如果没水,可能就变成保温层了)

网友:
有细铜管的,起码不会烫坏。

网友B:
用铜关不贵的,在加点硅导热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在成都的船模照片中看到.
不过他们说的导热问题,有没有办法自己diy一个电机壳.
双层的,里面流水( ...

要接水泵的
喷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关不贵的,在加点硅导热胶

不会弯
以前弯过PVC和铝管,心有余悸

网友:
毛细铜管 4mm的很好弯

网友:
你这是准备给电机保温吗

网友:
降温?保温?

网友:
有无刷电机专用水冷套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的,但是材料换一下,用铜管自己绕可以的!!!!!!!!!!

网友:
胶管的导热性能太差了

网友:
最好的还是绕铜管吧?

网友:
把铜管放火上烧红然后弯就好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