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冲浪者,我是有多害怕炸鸡啊。

楼主(2018-06-07):
论坛潜水学习很久很久。刚入手冲浪PNP,自己做的加强。

加强

加强

楼主:
给接收机天线做了个套管。

天线套管

天线套管

网友:
全副武装啊

楼主:
改天去试试

网友:
不要怕,磕碰很正常

楼主:
嗯,不怕不怕。
我的想法是:
1. 正式试飞前,无油门平抛,调整飞机重心,确保飘降过程中无明显抬头、低头情况。
2. 加20%油门,抛降。观察油门对飞行姿态的影响。
3. 50%油门,抛降。观察油门对飞行姿态的影响。
4. 根据之前的情况,确定角度,80%油门,助跑抛飞。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  飞机没问题大油门拋飞,要是怕拋的炸了,就找个平地肚皮起飞

网友A:
越怕炸越会炸!!!
在地面把飞机调试好,新机的重心和平衡性都是比较好的,在开机带电的情况下把舵面调平
然后起飞大油门平扔出去,只拉升降不要管副翼和方向,高度上去了就随便折腾了,很好飞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怕炸越会炸!!!
在地面把飞机调试好,新机的重心和平衡性都是比较好的,在开机带电的情况下把舵面调平 ...

话说我也是看了前辈们的帖子,自己手痒改了一把。下次找你买天线。图片里的天线是买SMA线的时候,随便顺带买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天6A改SMA

天6A改S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怕炸越会炸!!!
在地面把飞机调试好,新机的重心和平衡性都是比较好的,在开机带电的情况下把舵面调平 ...

奇怪,刚才回的帖子怎么没了?
我是说,再次感谢,上次公司的无线摄像头天线调整好后到现在一周了,信号一直妥妥滴。

网友B:
做那些加强根本没用,已经够结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刚才回的帖子怎么没了?
我是说,再次感谢,上次公司的无线摄像头天线调整好后到现在一周了,信号 ...

世界真小啊!
放心飞吧,冲浪是好飞机,虽然我飞丢了一架。新手老手都可以玩,成本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那些加强根本没用,已经够结实了

同感,相反会增加重量。再硬也不可能硬过石头,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也会摔裂。 飞机尽量减重,感觉控制不了了干脆关油,损失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怕不怕。
我的想法是:
1. 正式试飞前,无油门平抛,调整飞机重心,确保飘降过程中无明显抬头、 ...

想多了   找个相对高点的位置  高处1米即可,90以上油门,向上20度 抛出,关键是出手瞬间的左右偏转。然后快速收手掌握升降舵,副翼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起飞基本没啥问题。关健是降落!

网友:
冲浪重心调好了直接全油门扔出去
想炸都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不怕不怕。
我的想法是:
1. 正式试飞前,无油门平抛,调整飞机重心,确保飘降过程中无明显抬头、 ...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的做法是正确的。先无动力滑翔,然后逐渐加大油门。  不过,大可不必加强。拆了吧。冲浪者很坚固

网友:
加强的方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的做法是正确的。先无动力滑翔,然后逐渐加大油门。  不过,大可不必加强。拆了吧 ...

谢谢鼓励。

网友D:
重心在主碳杆处,100%油门稍微抬头平抛。低头轻拉升降。新手炸鸡一般是转弯时失速,转弯不要一直打副翼。找一个尽量大的平地试飞。

网友A:
我也是菜鸟,第一次飞冲浪,炸鸡七八次都没飞起来
一抛出看着要飞上天了,老是怕炸鸡习惯性关油
后来老司机交代,大油门丢出去先不管油门,只管好升降舵,很容易就上天了
上天就好玩了,关油都能飘很久。只要不持续打副翼,打了副翼习惯性的回中一点,一般没问题。越着急会乱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在主碳杆处,100%油门稍微抬头平抛。低头轻拉升降。新手炸鸡一般是转弯时失速,转弯不要一直打副翼。找 ...

谢谢。如果用方向舵转向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第一次飞冲浪,炸鸡七八次都没飞起来
一抛出看着要飞上天了,老是怕炸鸡习惯性关油
...

这些字看着都很眼熟。
哦,原来我把枫大的所有帖子都看过一遍,难怪

楼主:
话说我在模拟器上练习的都是F3P机型,模拟器里起降都没什么问题,能做到平稳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用方向舵转向会如何?

方向舵一般降落对准跑道用,新手还是老老实实副翼加升降。起飞和飞行相对容易些,主要降落阶段爱炸鸡,低速不要打大舵。

网友:
炸炸更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世界真小啊!
放心飞吧,冲浪是好飞机,虽然我飞丢了一架。新手老手都可以玩,成本不高

飞丢是怎么个梗?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我在模拟器上练习的都是F3P机型,模拟器里起降都没什么问题,能做到平稳降落。

有风的话顶风抛还是很好飞的,没风需要助跑一下。加强有点多余了,我的起飞重量1KG++,都没做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丢是怎么个梗?讲一下

裸飞,视距内飞丢的。 看着飞机掉下去,但是找不到,已经丢3架了

网友:
这机好飞

网友F:
我从来没飞过单发的冲浪者,一上来就是改双发。2205-2350电机两个,好盈飞腾30A电调两个,升降、方向舵机后移,直接靠近垂尾的地方,图传也是在后面。肚子后半段开一个窗户,放飞控,也方便拿出来检修。我给冲浪者是这么加强的,从尾部到电机座下面一点,中间埋一根8*6的碳管,外面原来是走舵机拉杆的槽刚刚可以埋一根3mm的碳管,两边各一根,从尾部一直延伸到机头,水平尾翼埋一根4mm的碳管,主翼前缘贴一片0.5*4的碳片,一侧机翼一米的长度全部用完,主翼靠近机身的后缘,埋一篇1*10mm的碳片。这个地方很薄,你只要炸几次就软了,然后就容易变形,影响气动性,飞机会变得很不稳定,垂直尾翼我加大舵面,转弯更加灵活迅速,方便找飞机。再用18650的4S3P,7500mah的电池,重量接近1500g,60%的油门不用助跑,一扔就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从来没飞过单发的冲浪者,一上来就是改双发。2205-2350电机两个,好盈飞腾30A电调两个,升降、方向舵机后 ...

谢谢你分享的信息。原来是CHINAFPV的高手,你们的视频看了不少,特别是双机穿小桥洞的,很棒!

网友G:
找个草地就好,无动力手抛试试先是对的。我的一架飞翼就这么试飞的,现在起飞都是无动力抛出去然后推油门

网友H:
不炸鸡练不出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草地就好,无动力手抛试试先是对的。我的一架飞翼就这么试飞的,现在起飞都是无动力抛出去然后推油门

魔都要找个草地可难了。目前最合适的地方是海边,看好退潮时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炸鸡练不出来技术

是的,是的,我只是尽可能减少炸鸡后的工作量罢了。

网友:
太多余了,炸了就算怎么加强还是会烂。

网友:
还不如买个100块的平衡仪飞控。感觉要炸就切平衡模式。

网友:
冲浪者神机,只要你飞机没有超重,重心到位,想炸都难!!!!我最重带过两块3S 2200电池,或者一块4S 5000电池,飞的相当滋润,高上3K 低到贴地,3公里外烧电机,飞机照样滑回来!

楼主:
更新下首飞情况,飞场是海边的堤坝,环境不是很理性,当天有风。先是无动力手抛了几次,确定重心合适,然后大油门就抛出去了,起飞很顺利,但是上天就发现风的威力了。
后来尝试降落的时候还是风的影响,最终小炸了一下。回家修一修,下次继续。

网友I(2018-07-08):
想多了,看着你这个冲浪者飞机好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多了,看着你这个冲浪者飞机好辛苦。

不好意思,让您受累了。

网友J:
你确实想多了,还1,2,3步走,跟神州计划似的。相信吧,该炸就炸,飞机上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只有炸机不断积累经验。
看了你这加固,还是那句话,只有炸几次你才知道怎么加固。顺便,平尾不用,这飞机随便炸得烂,它的平尾永远会好好的,不信就记住我这话。现在我再装冲浪者,都不会去加固机身了,如果是机身断了,是最好修复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它的机头,机头容易塌缩式的损伤,那就不好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确实想多了,还1,2,3步走,跟神州计划似的。相信吧,该炸就炸,飞机上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只有炸机不 ...

谢谢,发现确实是机头部分容易缩塌。

网友:
这个机型的机头确实不好加固,本身壁太薄了,正面撞击就缩了,很不好办。加碳片之类的不能解决。
我的办法,机头部分打一层热熔胶,刚刚地。
曾经一架冲浪者,新新的,一大早晨去首飞,天气非常好。飞去出了,绕了一圈,感觉有点低头,想微调一下,就埋头去找了一下微调钮。。。。。再一抬头,飞机,找不着了。。。。。。那是最惨烈地一次炸机,整个机头已经没了,电池烧完了。冲浪者炸机的话,真会炸电池。

网友:
真要加固,简单点。机身把垂尾和平尾穿的拉杆的塑料管改成4mm碳纤管就足够了,机翼在碳管末端延伸位置5mm碳片直插到机翼里,以末端长度±10cm左右,机头用可乐瓶热风吹贴上去(有点技术活),肚皮薄薄的一层珍珠棉,磨坏了再贴一块上去。这种做法是吧飞机弄fpv,基本改到1kg以上去了才弄。
其实如果不是暴力fpv改,这个加强一点意思都没有。累。

网友:
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碳片要嵌进去才有强度

网友:
你这样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顶多就是图个安心而已。我试过切割开来内藏的,后用泡沫胶粘好(够牢固了吧?),结果,还是炸了就碎了啊。。。。况且,冲浪者这么好飞,一般不会炸的,我之前第一次飞固定翼用的冲浪者也是一下就起来了。如果你怕死的话,上个飞控,就不变成傻瓜式飞行了

网友:
不要做太多加强,会摔的稀碎

网友K(2018-12-10):
兄弟你上海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你上海哪里

浦东的,你是哪里的?

网友:
新手或者新飞机,能找到一个草深的地方最好,随便操。没这条件就别的方面多用心吧

网友:
这飞机其实后半部还好,主要需要加强的是机头部分,一碰就彻底碎

网友:
哈哈,我今天也飞了冲浪者x8改双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浦东的,你是哪里的?

崇明的 长住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