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新手求助,我又来个

楼主(2018-06-07):
为什么教程教拍全景点右边那个进入有那么多选项,我点进去为什么是这样的,找不到拍摄全景的地方啊?求助。

网友A:
把飞机飞上天,下边那不是写着全景吗?点了飞机就自动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飞上天,下边那不是写着全景吗?点了飞机就自动拍

第一个图是教程里面的,我的晓里面没有找不到这个全景,下面的图片全是我的大疆晓相机里面参数设置,找不到啊。

网友B:
高度低了。摄像头不能向下。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低了。摄像头不能向下。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我飞到天空中也是这样的,但是估计就几米高,没有飞很高。这个需要大概飞多高呢

网友:
我没有试过,我认为应该要飞到10米以上吧。

网友(2018-11-01):
没有插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