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12dsm接收机,用在穿越机上能在osd上显示信号强度吗?

楼主(2018-06-07):
乐迪R12dsm接收机,用在穿越机上能在osd上显示信号强度吗?

网友:
帮顶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A:
可以把rssi注入一个通道,然后在飞控上选择这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rssi注入一个通道,然后在飞控上选择这个通道。

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2018-10-12):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R12DSM目前不能连接回传模块。
您可以使用R9DS或者R12DS来连接回传模块。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R12DSM目前不能连接回传模块。
您可以使用R9DS或R12DS连接回传模块。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R12DSM目前无法连接回传模块。
您可以使用R9DS或R12DS连接回传模块。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R121DSM无法连接回传模块。
我们目前的回传模块有三种:
PRM-01, PRM-02, PRM-03。

您可以使用 R9DS或者R12DS连接这些回传模块。

网友:
可以试试遥控器报警,信号到某个值遥控器会报警。我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可以,需要遥控有一个通道开rssi,给飞控

网友:
话说注入的回传值根本不准

网友B(2019-02-20):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到的?老哥

网友:
可以设,但是不是很准,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
接收的信号强度,在遥控上不是有显示的么?像手机信号那样的几条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到的?老哥

遥控上设置一个通道为rssi
完了在bf上找到对应的通道设置好就可以
不准。可以做参考
我0还飞的嗖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