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教练模式

楼主(2018-06-07):
从没用过教练模式。想问一下大家,不同品牌的遥控器之间可以连嘛?比如乐迪和天飞7。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乐迪最近验证的无线教练插头+接收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最近验证的无线教练插头+接收就能实现!

我只用教练线把它们连上没用是吧?

网友:
淘宝无线教练器,我在用教小朋友,效果不错,历史切换没啥干扰,双接收机

网友:
前不久刚刚通过deviation系统双控教练线爽玩的飘过~~~

网友B:
华科尔D7和富斯9都是二线耳机口可以互通,乐迪和天地飞都是三线dso口也能互通,不同类型之间就要自己做转接线了。

要使用教练功能,除了两个控连起来,还要分别把学员机设为模拟器模式(和连电脑玩模拟器一样的设置)、把教练机设为教练模式(通常要指定教练开关,以及PPM信号混控比例等参数)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D7和富斯9都是二线耳机口可以互通,乐迪和天地飞都是三线dso口也能互通,不同类型之间就要自己做转接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