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70L(皮带)航线飞不直

楼主(2018-06-07):
全新的亚拓470L皮带版,没炸过,舵机陀螺仪mb是套机里带的,飞航线就是飞不了直线(副翼不人为修正的话)前进时往左前方15度偏航,后退时往右后方15度偏航!完全找不出原因,请坛子里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上飞控吧自动帮你飞

网友A:
是右手油门?抓奶手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右手油门?抓奶手飞的吗?

右手油门,只用拇指

网友:
难道是陀螺仪装偏了?

网友B:
你在逗大家吗?有飞直的吗!不都是人为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逗大家吗?有飞直的吗!不都是人为修正.

你飞过吗?

网友:
问题描述很模糊

网友C:
楼主试试,不动升降,只左右打副翼,看看尾巴是不是轻微上下动,往右打副翼尾巴向下,往左打副翼尾巴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不动升降,只左右打副翼,看看尾巴是不是轻微上下动,往右打副翼尾巴向下,往左打副翼尾巴向上。 ...

多谢,如果是的话怎么解决呢?

网友D:
你十字盘调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十字盘调平了吗?

悬停没问题,应该调平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手油门,只用拇指

这是手法问题了,你看下下意识往前的时候,摇杆不是正前方的,往左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法问题了,你看下下意识往前的时候,摇杆不是正前方的,往左偏一点的。

我只退升降舵,要偏也是尾舵,不是副翼

网友B:
哥们!尾巴偏是旋转。你走斜前方就是副翼偏。多学习学习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尾巴偏是旋转。你走斜前方就是副翼偏。多学习学习帖子吧

但是悬停时没毛病

网友E:
檢查下遙控器,只動升降時其他通道會不會跟著改變

网友F:
首先,排除机械安装问题,尾舵中立点等;其次,确定悬停时不修正尾舵,是否发生偏移?如果是,那么就是感度设置低了或者发生温漂了;最后,真不是直机自己就能飞直线的,得不停修正。如果你飞过有副翼就会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排除机械安装问题,尾舵中立点等;其次,确定悬停时不修正尾舵,是否发生偏移?如果是,那么就是感度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下遙控器,只動升降時其他通道會不會跟著改變

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

悬停时不用修正尾舵,锁尾很好,但是陀螺仪感度确实比较低,才30%,设高了就金鱼尾,有朋友说十字盘不平,但是悬停却相当的稳,唉...
真闹心

网友:
手不干预能飞直就怪了

网友G:
15度好像不是很大,没有什么概念啊。手里有个正常版本的MB
1直升机没有GPS定位,跑偏一点是正常的。
2六轴的陀螺仪都有一些跑偏的。换到3轴模式就没这个问题
看你的描述飞机偏的应该是固定的角度。你可以飞三轴模式。当然跟6轴模式比就不那么好飞了
要是飞起来偏的角度不是固定的,你看样看一下陀螺仪设置里,有个摇杆死区,和扭力补偿。这两个都设置一下。摇杆死区能过滤掉推杆的干扰。扭力补偿就是让尾桨提前补偿一下螺距的扭力的。

网友H:
为什么我心里有三大问号???飞不直就自己修舵让他飞直呀,你以为是3通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心里有三大问号???飞不直就自己修舵让他飞直呀,你以为是3通双桨??

因为我其他三台同样电装的直升机都可以飞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度好像不是很大,没有什么概念啊。手里有个正常版本的MB
1直升机没有GPS定位,跑偏一点是正常的。
2六 ...

多谢

网友:
你最好上视频。 这个毛病从没听说过

网友:
陀螺仪里的相位数据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如果是的话怎么解决呢?

如果是的话,你的飞机就和我的飞机犯了一个毛病,至今我还没找到原因,但是多看看我之前的帖子,有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