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模3个月,终于可以飞涵道了,好鸡冻~

楼主(2018-06-07):
这货上天太贼了,而且起落架还不能转向,只能手抛,炸了2次会飞了,还算好飞,速度要压住,千万别大舵量滚转,简直是电转啊。。。
感觉这机用作涵道入门挺好的哇,又便宜,PNP不到3张,炸起来没压力 而且超级便携
就是配的5叶涵道弱了点

网友:
最慢速度可以多慢

网友:
如果感觉太贼可以给升降和副翼加曲线,我用futaba 飞这种高速三角翼一般加-40到-50的曲线,高速低空通场的时候能hold住。

网友A:
入门级这个还真不适合,太灵活会炸

网友:
感觉是纸飞机晋级机

网友B:
楼主 你错了,越小的飞机 越贼,,越不利于练习和技术提升!!什么飞机合适?要选择功能全的,翼载荷小的,同时重量适当不轻飘飘也不死沉死沉的,作为联系!目标就是,首先对练习你的合理操控和设置,,比如起飞开1档襟翼 多少合适?降落刹车襟翼多少合适?起飞起落架收放的习惯操作,还有EXP D/R的设置多少等等。。。长话短说,你可能觉得太复杂了,新手没必要,恰恰新手就是需要这样,不经理风雨如何见彩虹,纵观高端玩家,都是通过模拟器练习,外加实际操作的炸鸡,来达到。因此推荐几款我觉得还行的飞机,比如飞翼或者fms的yak130 70涵道(建议从4S 到6S过度,也可以直接6S),或者,红箭T45,毒蛇。毒蝎,蝎子,这些都属于一类机子,不属于像真机,属于概念机,概念机你懂的,就是为了好飞设置的,跟真机像真机有区别。

网友B:
我个人认为,竞速机都是老手休闲玩的,,,此类飞机 一般都采取64涵道 4S动力,极其暴力,,我记得我玩过一个三角翼,必须用小舵量,同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00km/h,炸鸡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并且炸鸡都是电池+涵道同时报废。电机轴都弯曲了,,,一般飞飞航线的飞机,出了事故你就收油门,让它自己飘下来,虽然一定会坏,但是还是可以修复的,炸个十几次还是没问题!,就算一个不成,飞2个 ,,一定会练出来的,没见过飞了3个以上的,还不会飞的,如果真这样,那还是趁早告别航模吧!

网友:
这涵道看姿态居然有点飘。。。

网友C:
玩YAK130!今年1月开始入魔5月飞的YAK130,速度可快可慢,很好飞。也很漂亮,不过我是降落技术不过关,钢丝腿跳得我抓狂。怒改跪式减震。又好看实用。上个星期又买了飞翼的红箭鹰式教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YAK130!今年1月开始入魔5月飞的YAK130,速度可快可慢,很好飞。也很漂亮,不过我是降落技术不过关,钢丝 ...

跪式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级这个还真不适合,太灵活会炸

你的头像这机有型号或者图纸吗,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错了,越小的飞机 越贼,,越不利于练习和技术提升!!什么飞机合适?要选择功能全的,翼载荷小的, ...

贫穷限制了我    等我攒一攒上T45

网友D:
我也飞过这个,不过我加了陀螺,除了头部不耐炸,其他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飞过这个,不过我加了陀螺,除了头部不耐炸,其他给力!

YAK130还可以加陀螺?我被骗了,我们这的老模友叫我不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飞过这个,不过我加了陀螺,除了头部不耐炸,其他给力!

现在还飞吗,我副翼舵量50%,还是感觉大

网友:
黑鸟常规配置不快的
舵量曲线设定下,还很好飞的
手抛草降就是,不要起落架

网友E:
入魔三年还是桨机

网友:
黑鸟,50MM涵道小钢炮,滑手,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前来祝贺

网友F:
出此机原配涵道加电机,80元包邮

网友G:
楼主厉害,才飞三个月就可以飞这个。。。副翼一定要设置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此机原配涵道加电机,80元包邮

新的整套才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才飞三个月就可以飞这个。。。副翼一定要设置曲线

曲线该怎么设置,求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曲线该怎么设置,求解~~~

遥控器上副翼的曲线设柔和,EXP变成50%左右

网友H:
我有个50mm毒蛇,作死上了4s,撞上楼顶粉碎

网友I:
闲鱼那个?yak130灰色会不会天上看不太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这机有型号或者图纸吗,好看~

有,要留个邮箱给你发去

网友:
玩涵道,主要玩的是起落架的降落。

网友:
下次换个64涵道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入门级这个还真不适合,太灵活会炸

你说的对,因为他没飞过别的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入魔三年还是桨机

有人爱开跑车,有人爱开老爷车,准将您追求的是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上副翼的曲线设柔和,EXP变成50%左右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50mm毒蛇,作死上了4s,撞上楼顶粉碎

英雄 走好 不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要留个邮箱给你发去

43574879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对,因为他没飞过别的涵道。

贫穷限制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闲鱼那个?yak130灰色会不会天上看不太清

天气不好,有一点看不清,但是不做什么动作还是比较稳。是闲鱼上那个,才入了红箭,所以想把这个出了

网友:
慢慢来,会越飞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竞速机都是老手休闲玩的,,,此类飞机 一般都采取64涵道 4S动力,极其暴力,,我记得我玩过一 ...

分析的相当到位,高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错了,越小的飞机 越贼,,越不利于练习和技术提升!!什么飞机合适?要选择功能全的,翼载荷小的, ...

同意,我就是105阿凡提入门涵道。

网友:
亚博特50歼十入门涵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