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70E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6-07):
刚入手了一台70E 固定翼3D机,个人飞行水平在初级阶段,目前以航线为主,选了3款电机,也不知哪款好一些。
1、朗宇 X4120 550KV
2、恒力源   X4120S(5055) 500KV
3、丹锂 Cobra 4120 540KV

电调拟采用好盈天行者80A ,不知是否匹配。
电池就用3300MAH 6S
请前辈不吝指点。

网友:
同问:第一架60吋70E3D(适应性练手用),拟选双天翼酷4120C电机,配天行者80A电调,暂用现成的3S  2000串联试一下,时间短的话再购6S  3300,烦请前辈指教。

网友A:
补充KV500.浆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KV500.浆14*7

KV500 应该用15*8 或 16*8 的桨吧?

网友:
是不是动力越强越好呢 5060不是更好

网友:
ga1500比较好,电调要铂金100a的

网友:
电装不要省钱啊这个70亿,电装一般不会坏了,所以为了长远来讲,直接买好一点。如果买的到的话,os和那个,天蝎星4020都是很好的,考虑。

网友:
esc直接买yge 或者jeti 120a 很轻 最主要是可调节的刹车。这个是好盈电调没有的。玩3a和3d必备可调刹车 可以得到汽油机类似的油门相应。

网友:
学习了,飞3D机这么多年真不知道电调还需要设置刹车

网友:
尤其到了70e这个级别,设备钱不能省,好设备心疼一时,便宜设备你就后悔吧

网友:
论坛里的级别标志越来越难看了

网友:
用我发你的配置就够用了,谂多无益,电调一定要100A的,稳阵!

网友:
双天5050 480KV
电调好盈100a v3

网友:
用恒力源的吧,性能比很高。
天行者电调飞3D不行,线性和响应都不好,嫌铂金贵的话,可以选ZTW,甲壳虫和螳螂都可以,只要不是长时间全油门飞行,80A足够了。
桨就用15*8和16*8,不同品牌和材质的桨手感差距还蛮大的,最好多买几种,选个适合自己的。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动力配置定下 好盈 铂金100A V3 + 恒力源  X4120S(5055) 5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动力配置定下 好盈 铂金100A V3 + 恒力源  X4120S(5055) 500KV

这个配置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