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进来看看

楼主(2018-06-08):
要参加省运会的空战比赛,设备都差不多了,螺旋桨家里面有一大堆,看都是11×7的127,经费有限,不用了,怪可惜的,能不能两头截掉一点做一下平衡,改成10×7的会不会有向题?谢谢!

网友:
浪费了···发个帖子交换一下最好···

网友:
可千万别截

网友:
这木桨啊

网友:
动平衡会不会不好保证?

网友:
把桨装发动机上推大油,拿块砂纸板慢慢靠近慢慢磨,我觉得问题不大。
以上只是我的臆想,别当真,我真没试过
以前我的飞机低头触地,修修桨尖照样用

网友:
老一辈模友这么干过,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这手艺算是失传了,还是卖了买新的吧

网友:
找个台钻,夹个铣头,然后固定好飞机小给进慢慢铣掉多余的桨
我的塑料桨这么搞过,和高速蹭地面效果相当,但截取长度长的时候更可控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是用电机夹桨,又把电机固定在十字滑台上手动扶桨给进的

网友:
膜拜啊,兄弟!

网友:
空战应用油3D机才好

网友:
空战用3D速度跟不上,用练习机改装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