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Pro5 当摄像头

楼主(2018-06-08):
以前Gopro 3/4可以用视频线连接,充当摄像头,实时传输视频信号,GoPro 5之后的产品没有了以前的接口,还能有同样的效果吗?淘宝上没找到适合Go5的视频线。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A(2018-09-01):
请教楼主我现在有gopro 4连图传没有视频画面,请问你以前是怎么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现在有gopro 4连图传没有视频画面,请问你以前是怎么连得

必须gopro第一个上电,其他设备再上电次才会有图像输出,否则不行的。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我是试出来的

网友A:
哦,谢谢楼主,画面问题已经能好了,想再问下让飞机给gopro 供电,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楼主,画面问题已经能好了,想再问下让飞机给gopro 供电,线应该怎么接?

这个就看个人了,一般我是不给gopro供电,让他自己用自己的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看个人了,一般我是不给gopro供电,让他自己用自己的电池的

还有这样的,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真的假的,

哈哈,我是野路子,我个人一直这样做的。大家不要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