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为啥那么火?

楼主(2018-06-08):
如题!请教!

网友:
frsky火 一部分因为接收机小 便宜

网友:
frsky应该算是国内最早一批搞消费级遥控的公司吧。然后又结合开源平台OpenTX,很多老外参与开发。国外就火了。

网友A:
没感觉火,现实中,身边的魔友没有见到一个睿思凯,也许我们不玩多轴穿越吧

网友:
价格便宜,频射稳定,功能强大

网友B:
Frsky的ACCST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跳频技术,延迟也挺低的。还有就是界面设置功能强,自由度非常高,几个高端型号控的摇杆是轴承+霍尔,还内置了陀螺仪加速计和GPS,接收机几乎都支持SBUS和RSSI,高频头模块也多。
缺点是没中文,显示屏也相对于现在一些高端控要来的小。

网友:
接收机是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sky的ACCST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跳频技术,延迟也挺低的。还有就是界面设置功能强,自由度非常高,几个高端 ...

界面是英文啊,看不懂,如果换成中文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
x9d性价比高,稳定性也高,接收机种类多,且价格便宜!当年用futaba玩穿越机老是失控,用的是兼容接收机,要用原装的才稳定!,作为一个老魔友不可能只有一台机吧!十台八台很正常,每台机配一个原装接收机,再算算价格,真是伤不起!!!后来卖掉futaba再买睿思凯x9d打消了所有顾虑,专心玩机

网友:
因为使用了开源的opentx系统,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感觉火,现实中,身边的魔友没有见到一个睿思凯,也许我们不玩多轴穿越吧

穿越不少

网友:
主要我身边玩穿越的很少,都是固定翼,直机都少
所以一水扶他爹。。要么就是国产控
当初换控的时候也纠结过x9d,英文不是问题,就是懒得折腾设置
最后还是他爹了事。

不过接收机倒是买了好几个睿思凯兼容接收,用起来也没有啥状况,好的很

网友:
x10值得拥有

网友:
信号稳定
性价比高
接收便宜
功能强大
是真的强大。只要你会玩,这个控几乎是无所不能。
支持回传rssi和电池电压,信号低了快没电了控会发出语音和振动报警。在穿越机上装的BB响飞远了就听不见了,控可是随时在手里。
可以通过控改飞控参数、调PID、改图传频道和功率。
要是这些还不够,只要你会写代码,可以去改固件源码,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可以说这个控的能力几乎没有上限,唯一的上限是你能发挥出来多少。

网友C:
我只想知道X9D有撒缺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X9D有撒缺点呢

要论缺点 我觉得x9d外观和显示效果很一般

网友:
买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控入门其实不难,有不少教程贴告诉怎么刷固件上高频头、显示回传、调参等等。但了解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是个菜鸡,只有编程大佬才能完全掌控吧

网友:
缺点是没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