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FOC矢量控制技术的好盈速龙 XRERUN AXE攀爬车动力套装到底有哪些特点!?

楼主(2018-06-21):
好盈速龙 XRERUN AXE攀爬车动力套装是好盈最新推出的一款车用无刷动力套装,最大的卖点就是采用了FOC矢量控制技术,使其拥有非常好的低速线性、低速扭矩和低噪音特性。除此之外,这款电调还拥有应对恶劣环境的IP67级防护能力,为解决齿槽效应而研发的“错极”转子专利技术等等。

相信小伙伴们一定对这款电机有很多疑问,除了这么多的新技术、新功能以外,这款动力套装在使用的时候到底会给我们的攀爬车带来哪些性能上的优势?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AXE攀爬车动力套装上最大的热点技术“FOC”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是FOC矢量控制技术?

初中物理课程就教过我们,电机的旋转是依靠的是定子和转子之间的磁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当定子和转子的磁场呈90度夹角时产生的力矩最大。如果我们能够让定子和转子的磁场夹角一直保持在90度,那么电机也将会一直保持最大的扭矩输出,而FOC(Flight Operations Control)就是按照这种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技术。

基本工作原理是采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和正弦波等效的PWM波形来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通过这种技术控制的马达电流也将以正弦电流形式表现出来。除此之外,采用FOC矢量控制技术的动力设备还拥有能耗低、噪音小、响应速度快等优点。

FOC的概念其实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不过以前只是应用于一些高端、精密电子设备上(如CNC的伺服电机等),模型上的应用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大疆是率先将无感FOC应用在无人机上的厂家,所以拥有非常不错的续航和稳定性。随着FOC不断成熟,航模用FOC电调也越来越多。而车模方面FOC电调还比较稀少,好盈算是率先将这种技术应用于车模电调的的厂家。
采用FOC矢量技术的AXE动力套装有哪些性能特性?

1.FOC防水电调

好盈AXE动力套装的电调可以说是整套系统的核心部件,内部的集成处理器通过分析回传出来的数据(电机转速、转子的位置等信息),会给予电机一个最佳的驱动电流,使电机始终能够保持最高的扭力输出。

而做工上,这款电调也采取了防水处理,取消了散热风扇和一些不必要的插线槽,将有感线直接集成在了电调上,采用单独的电子开关控制电路通断。这几项措施使得这款电调的整体外观更完整,能够保持较好的防水效果。

2.专属FOC错极转子电机

电机方面,由于FOC矢量控制技术有一套完整的数据采集、回传、驱动系统,而每个厂家设计生产时所采用的的内部程序又不一样,所以好盈AXE动力套装只能使用好盈AXE的电调搭配指定的电机才能正常工作,而不再兼容非FOC电机或者其他厂商生产的FOC电机。目前好盈提供了1200KV、1800KV、2300KV三种规格可选,AXE电调能够自动适配这三款电机,基本能够满足广大攀爬车爱好者对于速度和力量的需求,未来好盈可能还会有3300KV的电机可供选择。

在做工上,好盈速龙 AXE FOC电机采用全封闭结构设计,能够有效防止泥沙进入对电机的轴承、定子、转子等部件造成伤害,而内部关键的电子设备也采用了防水处理,使得整个电机的防护等级达到了IP67级。

“错极转子”技术则是好盈在这款电击上首次推出的专利技术,采用了4极12磁片的错极转子构造,拥有较低的齿槽效应,低速运行时也能够保持比较顺滑的状态,这一点在用手拧动电机主轴时有比较明显的感受。
(PS:齿槽效应也被称作“齿槽阻力矩”,由于定子绕组与磁性使转子在不同位置时有着数量不等的磁力线,当磁极对准定子齿的位置时铁磁相吸,会产生一个阻碍永磁体转子转动的力,这种现象就称为齿槽效应。)

3.防水细节

除了前面提到的电调、电机本身的防水性能外,电机与电调相连的有感线接口则是也采用了防水措施,通过旋转接口和内部的防水胶圈,能够有效避免进水对霍尔传感器回传信号的影响。

4.无线APP调参

与以往不同的是,好盈AXE攀爬车动力套装首次采用了无线APP调参功能,只需要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APP“HW Link”,就可以通过WiFi或者蓝牙连接电调,对电调的各项参数进行调节。(PS:WiFi需要单独的连接模块,所以测试中只选择了蓝牙连接调参。)

在首次连接时,电机界面右上角的小图标,根据提示输入密码即可与电调进行连接、调参,调参完成之后重启电调即可。

调参界面

需要注意的是:1.在调参过程中移动设备不宜离电调太远,否则可能造成调参失败;

2.调参过程中应始终保持油门归零;

3.调参完成后必须重启电调设置才能生效。

另外,HW Link APP除了AXE动力套装以外,还拥有其他好盈旗下的电调设备可供选择。

小结

采用了FOC矢量控制技术的AXE动力套装在能量转换效率上都优于普通电调,低速扭力和线性也非常好,同时噪音也比普通电调更低。而电机的的错极转子技术让电机的齿槽效应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启动功率可以变得更低。除此之外,好盈这套AXE攀爬车动力套装还拥有IP67级的防护能力和无线APP调参功能,在使用上也可以更游刃有余。后续我们还将对好盈这款AXE动力套装进行性能测试,想要了解更多评测内容请持续关注5iMX评测室。

网友:
好赢这十年生产设计电调很用心  不错

网友A:
如果你有双速的攀爬车,希望能评测下在高速档下遇到障碍慢速攀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双速的攀爬车,希望能评测下在高速档下遇到障碍慢速攀爬的情况,,,,

虽然我没有双速车,但是做了两种不同减速比波箱的速度测试,近日将发出,可以参考下。

网友B:
电感线太粗占地方,3个配置不知道那个是jamax的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线太粗占地方,3个配置不知道那个是jamax的首选

JK max的话,1300KV速度会低一些、扭力非常不错,低速、攀爬首选这套;1800kv的话差别不是很大,有扭力有速度;2300kv的话速度就比较不错了,高速能够跑得起来,低速扭力也合适,但是如果是用作低速竞技攀爬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扭力有点不足,也比其他有刷和普通有感无刷好很多。我推荐1800,速度也有、扭力也合适,对于JK max这种重车来说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2019-05-25):
这种无刷电机的扭矩是多少克.厘米,功率多少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