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入门!新手练习机亚拓470LT首飞及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08):
经过5天的装机和调试,终于在今天完成了人生的首次电直试飞。从零基础到学习论坛帖子,在单飞无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完成升空未炸机,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但问题也非常突出,望各路高手不吝赐教:
1、 在电机刚转动,也就是20%油门左右的位置,机身会向左逆时针旋转90°甚至是120°自旋,转速起来自然就正常了,但是在模拟器里面的电直起飞时没有转这么大幅度,是真机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调到模拟器那么好?

2、 方向舵几乎没法用,不论是在地上低转速时还是起飞油门升到55%的位置,虽然机头不会狂转,但是会缓慢随机转向,而且用方向舵非常难控制,或者说就是没法控制。但是在调试尾旋翼时,尾推杆都是两边打满,应该不存在尾桨没有推到位的问题。只是尾舵机的行程较大,如果不限制舵角行程就会打死,所以在遥控器上把方向舵行程设置为左31%、右39%,就是刚刚不打死的行程,这个设置是否会影响方向舵使用?

3、 空中飘得还是有点厉害,虽然勉强能修正回来,但是范围在十米左右,并且前提还是机头不自转,能勉强控制方向的情况下。当时的风力为能吹动塑料带的级别,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否正常。模拟器正飞、倒飞的任何面悬停都能稳定控制在一米左右,但实际会差这么多吗?

4、 油门、螺距曲线如图,为了安全,油门只设置到0-65%左右,螺距曲线参考的亚拓说明书,-2°到9°,悬停点5°。电调设置如图,用的也是圆点的建议项,只是BCE输出电压为8.4V。MB的参数如图,也参考了论坛的帖子,只是B项飞行风格为正常,其他的和红点建议的一致。然后,遥控器上陀螺仪通道旋钮设置为50%,请问这些参数对应470LT练悬停合理吗?

有个八卦的问题还想请教各位,在车上怎么固定机子?我能想到的是魔术束带,但是也要找地方生根啊?放地板上可靠吗?我怕一个急刹直接把桨叶卡缝隙里,而且这还是小机子,更大级别的咋办?还好今天老婆有兴趣看一下我首飞,所以就她开车,我就一手一只扶着机子,好在附近就有个湿地公园,但要跑长途这样也不行。

首次外拍,大飞机要像飞得这么飘就太吓人了,但是小飞机真的考眼力,下次还是得把头罩装上飞。

网友:
哇, 比我首飞好太多了, 支持支持!

网友:
比我好,首飞5秒炸机

网友A:
土豪。不缺钱上futaba遥控器呀

网友:
我第一飞就是炸

网友B:
1、调机问题
2、调机问题
3、调机问题+风的问题
4、设置问题
123飞机上的问题 请自行仔细参考说明书摸索,语言组织能力较差,实在没法帮lz,而且我也是新手
4的问题我说下自己的三点看法:
1、无论飞什么我觉得都应该定速,靠螺距变化控制,控里只要前面一小段行程作为斜线加速,后面成水平直线  举例(0 50 50 50 50)不说这样控制更精准,对锁尾是有帮助的。
2、MB的飞行风格其实就是曲线率,如果插上电脑或者手机就能发现,我觉得双重曲线不可取(陀螺仪曲线+遥控器曲线),因为不方便,可以直接更改为遥控器控制 然后控里调曲线
3、470lt我也在飞,轴传470 mb里的主尾感度均可以设成最高,同时请最大限度增加控里的锁尾感度(超过50% 在不出现异常的前提下尽量高)

网友:
**,玛莎拉蒂,吓得我浑身发抖

网友:
哇哦,玛莎拉蒂!!!

网友C:
470扔后背箱不用固定吧,我出去飞后备箱扔两架500,600,700才需要你那样放吧,不过你那大粪叉子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调机问题
2、调机问题
3、调机问题+风的问题

谢谢建议,我在好好消化一下!之前在控里设了100%的陀螺仪感度,离地就疯狂抖尾,吓得赶紧降到50%,估计还要多仔细调一下数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不缺钱上futaba遥控器呀

目前被老婆定义为玩具,主要还是玩物的观点不一致。目前也只是试水,能玩下去了再一步到位。

网友:
不赖 祝贺首飞成功 不容易 尤其是没有老人带的情况下

网友D:
1启动力度太大
2检查锁尾设置,是否只修正角速度误差了

网友:
我其实是来看车的

网友E:
尾舵机摇臂长了,建议你缩一个孔进去,一般行程都在80-90以上,你左右只有30几肯定小了!

网友F:
劳力士绿水鬼,玛莎拉蒂轿车

网友G:
1,电调设置缓启动。2,方向舵不好用按照你现在的情况应该去陀螺仪里设置感度。3,把飞机调好了再试,看看还飘不飘,如果在飘就是你的问题了。4,油门螺距没问题,详细参数不是必须要和建议一致,调到自己舒服就行。

网友H:
问题1是电调缓启动失效造成的,亚托的原配电调偶尔会出现缓启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扔后背箱不用固定吧,我出去飞后备箱扔两架500,600,700才需要你那样放吧,不过你那大粪叉子让人羡慕嫉 ...

裸放后备箱一个急刹旋翼头估计就散了,还是得固定一下放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启动力度太大
2检查锁尾设置,是否只修正角速度误差了

谢谢,我先检查一下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舵机摇臂长了,建议你缩一个孔进去,一般行程都在80-90以上,你左右只有30几肯定小了!

所以亚拓的说明书还是坑新手,安装提示是装十字臂第二个孔,而且十字臂、尾摇臂要90°,这就没得选了,那就是不能按说明书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电调设置缓启动。2,方向舵不好用按照你现在的情况应该去陀螺仪里设置感度。3,把飞机调好了再试,看看 ...

好的,学习了!我好好再研究一下尾巴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1是电调缓启动失效造成的,亚托的原配电调偶尔会出现缓启动失效。

听你这么说好像是这个问题,有几次启动原地打造的幅度就小很多,有几次就转动特别大,不过还好这个不太影响飞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劳力士绿水鬼,玛莎拉蒂轿车

哇塞,钱多的吓死人啊,都没见马云带这么好的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哇塞,钱多的吓死人啊,都没见马云带这么好的手表。

这就是一入门表款,价格只有我老婆的萧邦快乐钻的一半,花钱不多品牌高度够人气也炒得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入门表款,价格只有我老婆的萧邦快乐钻的一半,花钱不多品牌高度够人气 ...

哇哇哇,突然觉得马云不算啥了、

网友:
1、亚拓那颗电调就是这样子,换好赢电调就好啦。
2,2以后的问题都来自那棵陀螺,有更多的东西不用,还是钱少了,先赚钱买一个K8吧……

网友J:
4,关于悬停点螺距,不是死的,要求飞机悬在腰间的高度就可以,5有点大,最小螺距,遇到风大天,要能降下来,-2很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亚拓的说明书还是坑新手,安装提示是装十字臂第二个孔,而且十字臂、尾摇臂要90°,这就没得选了,那 ...

不是十字臂 是圆盘第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哇塞,钱多的吓死人啊,都没见马云带这么好的手表。

?你是不知道马云戴的是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哇塞,钱多的吓死人啊,都没见马云带这么好的手表。

那个8万一般都是工价,而且基本上没货,要加价几万才会有

网友:
往后看,才发现原来一土豪,其实土豪也是有追求的,要想尽快找到直升机的乐趣,就买一批470,各种飞,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了,就能体会到乐趣了

网友:
绿水鬼、玛莎,有经济基础,建议楼主配置上升几档,控、机、电装

网友K:
单飞+首飞这个水平真的很好了。
接着再研究一下调机和不同的电装就会找到一台自己喜欢飞的机子

网友L:
1.亚拓电调你要设置为电直模式 或者 定速缓启动模式。(亚拓某些型号电调可能没有定速功能)

2.缓慢漂移问题有很多可能,注意以下是否完成:(a)尾舵机中立点时,舵机臂要与水平面垂直,拉杆要与舵机臂垂直,尾旋翼必须0度(越接近越好)。
(b)请将锁尾模式设定为“锁定模式”,即陀螺自检完毕后指示灯为“蓝色”。
(c)“锁定模式”下感度要必须达到一定数值,才能在退出陀螺设定模式后,尾旋翼能够达到行程设定值。
(d)重新在陀螺上设定 尾舵机行程。
(e)遥控上尾旋翼的微调全部清零,遥控上的所有混控全部禁用。
(f)如果还不行建议重新调机。

3.结合你“问题2”的情况,我建议你全部重新调机,你的调试还非常粗糙。MB是非常稳的一款陀螺,你这个飘很有问题,我现在都已经有4个MB了。

网友L:
楼主,和你同款式的那块表我爸以前给我在深圳买过一块,全金属的分量足,无需电池戴在手上就能动,我还是很喜欢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楼主,和你同款式的那块表我爸以前给我在深圳买过一块,全金属的分量足,无需电池戴在手上就能动,我还是很 ...

原来你是富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J:
4,关于悬停点螺距,不是死的,要求飞机悬在腰间的高度就可以,5有点大,最小螺距,遇到风大天,要能降下来 ...

谢谢建议!我也感觉到油门杆上到悬停点附近,机子就往上串,估计是螺距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十字臂 是圆盘第二个

这机子套装就配了一个十字臂,没有配圆盘臂,那还能调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飞+首飞这个水平真的很好了。
接着再研究一下调机和不同的电装就会找到一台自己喜欢飞的机子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1.亚拓电调你要设置为电直模式 或者 定速缓启动模式。(亚拓某些型号电调可能没有定速功能)

2.缓慢 ...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
(a)(b)都没有问题,十字盘也校正准确,螺距的数值也调得很精确。
(c)(d)应该要重新弄一下,(e)微调肯定没有动,也不敢用什么混动,太高深了。
现在的调试都是基于说明书和论坛建议参考,应该还是要结合实际飞行来调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我也感觉到油门杆上到悬停点附近,机子就往上串,估计是螺距大了。

你把螺距油门曲线设定的平缓些即可,飞机就不会上下窜动了,就是相当于螺距和油门加了EXP。

看了你的油门和曲线图

建议你把油门第三点设定为50,第四点设定为55,当中点不变,第六点降低为65,第七点降到70

螺距曲线第二点 0,第三点 10 第四点 20 当中点不动,第六点降低到30,第七点降到40,后面不变即可

这样设定后,你飞机悬停就不会上下窜了

网友B:
忘了 确实是十字 中间第二孔没有问题 两个控都不用动行程 话说我就从来没机子需要遥控限制舵机角度的 为什么需要?它尾巴左右行程设定不就是间接限定了舵机行程了吗?从你说的反馈来看 舵机臂没装中立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螺距油门曲线设定的平缓些即可,飞机就不会上下窜动了,就是相当于螺距和油门加了EXP。

看了你的 ...

好的,我用你的参数设置一遍再试试,之前的调试的确很粗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裸放后备箱一个急刹旋翼头估计就散了,还是得固定一下放心一些。

飞机趟在后备箱即可,飞机和车一样,新的时候爱惜的不得了,摔几次后就不当回事了。玛莎的后备箱还是很舒坦的,470我一般都是后排地板上一扔就出去浪了。怕头罩磨花,就拆下来即可。除非你撞车了,否则飞机没有那么娇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 确实是十字 中间第二孔没有问题 两个控都不用动行程 话说我就从来没机子需要遥控限制舵机角度的 为什 ...

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在MB陀螺仪里面设定尾舵机的行程,而不是用遥控器来设定。因为MB陀螺仪始终认为尾舵机是满行程运作,但是遥控器只给30%的信号,所以实际运作就会非常小和缓慢。当然,这是我瞎猜的,等调了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趟在后备箱即可,飞机和车一样,新的时候爱惜的不得了,摔几次后就不当回事了。玛莎的后备箱 ...

我打算找点旧衣服裹一下,这样丢哪里都放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找点旧衣服裹一下,这样丢哪里都放心。

顺便提醒你一下,飞机趟的时候机头方向和车行驶方向同向,摔过的飞机最好用东西包一下再扔后备箱,否则飞机不值钱,你的内饰比飞机值钱,我就干过这种傻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提醒你一下,飞机趟的时候机头方向和车行驶方向同向,摔过的飞机最好用东西包一下再扔后备箱,否则飞 ...

看来存放飞机也是有讲究,受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原来你是富二代,,,

我还没说完,等楼主上钩回话,结果你上钩了。我爸在深圳市场200块买的,隔几天手表就快几分钟。可以预防拖延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还没说完,等楼主上钩回话,结果你上钩了。我爸在深圳市场200块买的,隔几天手表就快几分钟。可以预防 ...

牛逼了我的哥

网友:
玛莎拉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还没说完,等楼主上钩回话,结果你上钩了。我爸在深圳市场200块买的,隔几天手表就快几分钟。可以预防 ...

哈哈,上钩?从来都是我套路别人的,兄弟想多了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啥时候我也能买个玛莎拉蒂?做梦时候吧。

网友M:
这个飞机和遥控器和车不配,换个SAB大彗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飞机和遥控器和车不配,换个SAB大彗星吧

所见略同,国内代理引进的机型也只觉得大彗星谈得上漂亮,但是觉得最漂亮的机型还是TAKUMI。现在先试水看看是不是玩电直的料,这种玩不好就是血滴子的东西不敢随便瞎整,保命才是首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见略同,国内代理引进的机型也只觉得大彗星谈得上漂亮,但是觉得最漂亮的机型还是TAKUMI。现在 ...

网友N:
淘宝买个书,对你有帮助

网友:
mb陀螺仪上优酷视频找mb陀螺仪视频,

网友:
这两样你做到了,就有50%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N:
淘宝买个书,对你有帮助

大佬求书的购买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淘宝买个书,对你有帮助

电子版下了的,已经深入研读过了。

网友:
老哥介意不介意有个男朋友,我手把手的教你,我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别跟我说地铁几个亿我整天做。

网友: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在这里注意安全优,太招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1是电调缓启动失效造成的,亚托的原配电调偶尔会出现缓启动失效。

亚拓BL80X也有这个问题。后来一百块卖给飞固定翼的人了。但是我用BL70G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O:
建议联系本地模友,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联系本地模友,节约时间

思考了一晚上,就全部想通了,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之前不懂参数的作用乱调。

网友O:
引用 楼主:
思考了一晚上,就全部想通了,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之前不懂参数的作用乱调。

现在调试飞机只是最基本的问题,想飞好的话,还有很长的路,真有老摩友带,会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不得不说,能够第一次首飞就可以这样,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调试飞机只是最基本的问题,想飞好的话,还有很长的路,真有老摩友带,会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不得不 ...

有人指导当然会少走冤枉路,装机就因为全靠自己摸索,废了不少时间。但是不知道本地有没有摩友,要是有组织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指导当然会少走冤枉路,装机就因为全靠自己摸索,废了不少时间。但是不知道本地有没有摩友,要是有组 ...

想办法联系,祝好运!

网友P:
回答 1 舵羅儀感度,GYRO SENS  ,設置為鎖定模式(AVCS),

一定要電調設置緩啟動,馬達慢慢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回答 1 舵羅儀感度,GYRO SENS  ,設置為鎖定模式(AVCS),

一定要電調設置緩啟動,馬達慢慢啟動

是的,不过好像小飞机启动都这样,我看国外的高手飞470L启动也打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好像小飞机启动都这样,我看国外的高手飞470L启动也打转。

我的450,沒有緩啟動,都不會打轉,

你剛開始玩,要學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