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做的KV飞翼三角翼

楼主(2018-06-08):
配置
朗宇2212 1400KV配8X6桨
好盈40A电调
MC6A接收机 遥控
两个9克金属舵机
杂牌2600毫安25C电池 实际没那么大容量
翼展80CM机长40CM
三分之一油门即可平飞
飞翼不亏是爬高神奇
续航还没巡航测估计十分钟左右
好飞稳定
后期准备目视航拍
第一次做有点翼型的
感觉有翼型比单KT板结构更结实造型好看赖炸

网友A:
非常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看((▽))

个人也觉得好看

网友B:
加个翼刀会好点

网友:
机头铝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翼刀会好点

啥翼刀

网友C:
可以求图吗?谢谢啦

网友D:
这个就是翼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求图吗?谢谢啦

没具体图纸随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翼刀

那么小有效果吗

网友:
新手求教,翼刀的作用。
如果翼刀与前行方向平行,是什么作用?
如果翼刀有角度,比如两边翼刀,前进方向宽,向后变窄,又会是什么效果?
反之,前进方向窄,向后变宽,又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E:
这翼型都有点像上凸型机翼了,速度够大不拉升降舵能上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翼型都有点像上凸型机翼了,速度够大不拉升降舵能上升么?

全油门就是要往上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翼型都有点像上凸型机翼了,速度够大不拉升降舵能上升么?

全油门就是爬升很快的压杆才行

网友F(2020-03-05):
从图上看,机翼上面不是弧形吧!走了直线??让我想去了这个飞翼。老外在射击场用来当活靶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图上看,机翼上面不是弧形吧!走了直线??让我想去了这个飞翼。老外在射击场用来当活靶子的。

对走得直线 直线方便做 弧线操作起来麻烦

网友G(2020-09-02):
有飞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飞控嘛?

没有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