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蛋上桨以后跑偏,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08):
调参以后,加速度计调过了,上螺旋桨以后加油发现飞机极度向右侧跑,然后我拿在手里,小油门,发现飞机还是向右侧使劲,当我主动向右倾斜,四个电机转速就平稳了。放平飞机,连接bf以后推油门,在电机选项里看四个油门量也是差好多,有两个电机的输出几乎为零,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遥控器中立点问题吧

网友A:
地面站接收机那里拍照看看,是不是1500

网友B:
不用自稳模式的话加速计可以关掉不用,如果手动模式飞机偏的话就是遥控中立点问题,如果是自稳模式偏,可能是中立点,也可能就是加速计问题,由于累计误差的原因,穿越机用自稳模式可能会出现开始的时候不偏,飞一会开始偏。

网友C:
楼上各位说的没错,在bf里看看遥控中立点是多少,有的1500,有的1519,都有可能,把中立点数值改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中立点问题吧

中立点是1520,最高1945.最低1075,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接收机那里拍照看看,是不是1500

中立点是1520,最高1945.最低1075,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中立点问题吧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自稳模式的话加速计可以关掉不用,如果手动模式飞机偏的话就是遥控中立点问题,如果是自稳模式偏,可能 ...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加速度计是放在桌子上校准的,难道桌子不平?中立点事1520,最大1945,最小1075,这样的设置ok吗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各位说的没错,在bf里看看遥控中立点是多少,有的1500,有的1519,都有可能,把中立点数值改了就可以了 ...

中立点是1520,最高1945.最低1075,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是1520,最高1945.最低1075,有问题吗?

一般bf默认中立点是1500,你需要把它改成152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是1520,最高1945.最低1075,有问题吗?

楼上说的1520我不知道,我的华科尔控富斯控都是1500,搞不懂1520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话说你怎么没买升级版啊?这个是老款,电机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是1520,最高1945.最低1075,有问题吗?

中立点的问题,如果控可以调整的话最好在控中调整,实在不行在CLI中调整,你什么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加速度计是放在桌子上校准的,难道桌子不平?中立点事1520,最大1945,最小1075,这样 ...

在控上调节中立点和最大最小行程量 中立点调到1500 最大2000 最小1000 所有摇杆通道都调整这样就行了

网友:
我的飞蛋100也是同样问题,没找到原因,自稳模式向前跑。迫使我学会了手动模式

网友:
我是不建议调遥控的,能在地面站设置完成的就在地面站弄,遥控一个地方都不要动最好

网友:
微调一下

网友:
遥控里怎么调中立点呀,睿思凯x9d的控

网友(2019-10-12):
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
换手动模式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B:
不用自稳模式的话加速计可以关掉不用,如果手动模式飞机偏的话就是遥控中立点问题,如果是自稳模式偏,可能 ...

我的飞机就是这个问题,无风情况下,刚起飞不偏,很稳,但是飞一会就严重偏,降落再起飞又正常,一会又重复偏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手动模式飞,飞蛋的套机飞控陀螺仪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