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最无厘头的事故

楼主(2018-06-09):
飞机是漂亮的,但想不到它会做出这样的事
一个晚上下来,它自毁了

它自毁了。早上起来发现机身怎么歪斜着

仔细一看,我去,有这么固定机翼的吗?

所有机身的重量包括电池,就靠着这两条薄薄的双面胶悬挂在机翼下面。回想起来正好头天晚上空调启动了而飞机又恰好放在离出风口不到两米的距离,冷风一吹双面胶扛不住于是机翼就和机身脱离了。
细思极恐这种固定方式,要是在天上时发生……
问题是,这个奇葩的地平线设计,怎么改才既不破相又牢固

网友:
橡皮筋X绑扎法

网友:
双面胶固定?神奇了

网友:
双面胶,坠机事件

网友:
泡沫胶吧打

网友:
不是拆卸的?

网友:
这个橡筋捆上最实在。

网友:
拿猴皮筋绑着吧

网友:
因祸得福

网友:
还是用橡胶圈固定最好。

网友:
还是橡皮筋靠谱

网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飞机也是要睡觉的!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飞机?

网友:
飞机好看。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五星上将!牛

网友:
用橡皮筋太丑了,直接用泡沫胶固定就行。打这段字的时候一直在流口水,土豪专用机啊,一块双电调板子就够我组快两台机了

网友:
你应该高兴   否则的话  后果严重

网友:
轻木垫片,开好沉孔,塑料螺杆对穿,应该可以

网友:
还好是地面上发现了,万一在天上一解体。。。细思极恐,想想都疼

网友A:
双面胶是信不过的

网友B:
嗯嗯,用海绵胶带
来自小程序

网友C:
机翼与机身的结合部,前方加一块航空层板,机翼上装两只竹销钉在层板上开两个孔和它对齐插入,机翼后方粘一块0.3毫米厚的薄铁片,在机身上挖两个圆坑,用热熔胶固定两只圆形磁铁,这种小飞机可以经受得住,比绑橡皮圈利索一些。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用泡沫胶上去,多搞一些,肯定不会掉!

网友E:
谢谢大家建议,看来还是上泡沫胶最简单,虽然粗暴但不影响外观。3D打印个安装支架也是可行不过太折腾,也许等我的红打印机到了可以一试。
这个飞机到现在都没有飞过因为在之前调试时发现升降舵会随机抖动,虽然频率不高但是如果在起飞阶段发生够喝一壶的。待我联系下地平线看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网友F(2018-07-20):
以后不拆机身的话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用704硅胶

网友G:
幸福航空新舟60

网友H:
还是用橡皮筋吧。

网友I:
飞机型号是洛克维尔的“指挥官”?多大翼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飞机型号是洛克维尔的“指挥官”?多大翼展的?
715mm
具体介绍在我博客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