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8sz如何设置多轴飞行模式

楼主(2018-06-09):
请教一下Futaba t18sz如何设置多轴飞行模式?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也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也可以的啊

多轴的,自动返航     定高,悬停,自稳,六个模式如何设

网友:
先这样  再那样,最后那样,就完事了。

网友B:
开完笑了 ,  其实就是在function里面  把飞控对应功能映射好的通道分配上遥控器开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的,自动返航     定高,悬停,自稳,六个模式如何设

这些都是通道设置问题,如果其他遥控没有多轴模式的他们就不玩多轴了?是吧,所以就是设置好哪个通道在哪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6666666666送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轴的,自动返航     定高,悬停,自稳,六个模式如何设

这些模式是飞控的事,遥控只是通过相应的操作让飞控执行对应的自动返航     定高,悬停,自稳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模式是飞控的事,遥控只是通过相应的操作让飞控执行对应的自动返航     定高,悬停,自稳指令{:1_34: ...

pixhawk飞控,不知道发射机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完笑了 ,  其实就是在function里面  把飞控对应功能映射好的通道分配上遥控器开关就行了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咋映射,比如我现在就打算用一个三挡开关切换自稳,悬停,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