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求助f3调试y3机架问题

楼主(2018-06-09):
舵机接第四通道吗,为什么没有输出,感觉舵机没通电没反应?搜遍全网也没有教程,求助!

网友:
舵机那里没电吧

网友:
cc3d 飞控接4呢 要校准玩才有反应的  apm 舵机是接7 通道

网友A:
f3飞控需要在命令行里面设置通道6为舵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需要在命令行里面设置通道6为舵机1

怎么设置

网友B(2018-10-02):
看泡泡的教程吧,好像是把第四通道跳过去用5

网友C(2019-06-28):
引用 网友B:
看泡泡的教程吧,好像是把第四通道跳过去用5

前排求一个泡泡泡的Y3教程 太老了很多链接都没法使用了,优酷链接一个都打不开、找了大半天了都没找到能用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resource  改接口成舵机输出  跳过第四

网友:
我要水到将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排求一个泡泡泡的Y3教程 太老了很多链接都没法使用了,优酷链接一个都打不开、找了大半天了都没找到能 ...

在优酷上直接搜y3教程就能出来吧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B:
在优酷上直接搜y3教程就能出来吧

搜了 一直没搜出来 不过后来自己想办法弄好了 太麻烦了 ....以后统统不使用Y3

网友(2020-01-18):
引用 楼主:
有电的

楼主,Y3飞怎么样了?我的起飞自旋不知道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