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机要不不转或启动延迟

楼主(2018-06-09):
3号电机在小幅度推动油门的情况下不转或者延迟两秒再转,其他三个电机都正常,当我上了桨叶以后推动油门小幅度推动还是这样,如果稍快推一点直接翻了,我用的是自稳模式,这个电机是设置问题还是飞控问题?遥控设置的1000.1502.2000,其他的应该也都没问题,我测试转动情况也是在我校准加速器的桌子上,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不会发视频,3号电机就是左下方那个真是晕.

网友:
刷固件、校准....重来一遍

网友A:
bf里最低油门值再设高一些,一推油门就翻可能是电机转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里最低油门值再设高一些,一推油门就翻可能是电机转向问题

油门曲线已经调了很柔和线性,翻车主要是由于有一个电机转的不对,慢速启动等到那个电机转了以后还是可以平稳起来的,但是如果推油急了,那个电机没转,其他的正常转那就翻了。还有就是即使飞起来了如果收油急了也是翻下来,真是晕,我用的是自稳模式啊

楼主:
固件自带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已经调了很柔和线性,翻车主要是由于有一个电机转的不对,慢速启动等到那个电机转了以后还是可以 ...

那就重刷固件吧,一般四合一电调不会出现你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如果不是电调的问题的话,电调行程是不是要校准?还有强迫症的我,感觉还是你的中立点的问题,1503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电调的问题的话,电调行程是不是要校准?还有强迫症的我,感觉还是你的中立点的问题,1503还是不行 ...

电调行程在哪里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行程在哪里调?

调参中的“电机”一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中的“电机”一栏中

大兄弟,哪个是电调行程啊?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兄弟,哪个是电调行程啊?怎么调?

图片拍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拍清楚点

是不是拖动这个主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兄弟,哪个是电调行程啊?怎么调?

为了安全请把电机上的桨去掉,做图片上面两步飞控不要上电,切记,后面给飞机上电,会听到电机的校准声,完毕后,把总控制拉到最低,同样有声音,结束后断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安全请把电机上的桨去掉,做图片上面两步飞控不要上电,切记,后面给飞机上电,会听到电机的校准声, ...

兄弟,按照你说的调了,飞起来向右偏的厉害,并且在起飞之前,推动小油门量会出现右侧的两个桨叶转速满于左侧两个桨叶,或者有时候干脆就不转了,我是通过调整控来让他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安全请把电机上的桨去掉,做图片上面两步飞控不要上电,切记,后面给飞机上电,会听到电机的校准声,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按照你说的调了,飞起来向右偏的厉害,并且在起飞之前,推动小油门量会出现右侧的两个桨叶转速满于 ...

只能说各通道中立点为1500很重要,偏1就会导致飞机慢慢朝一个方向倾斜,自稳的话可能问题更加严重(我没玩过自稳),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设置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各通道中立点为1500很重要,偏1就会导致飞机慢慢朝一个方向倾斜,自稳的话可能问题更加严重(我没 ...

他的1503中立点没问题,遥控上就是1503,那么地面站就要设置1503的,不然更加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1503中立点没问题,遥控上就是1503,那么地面站就要设置1503的,不然更加漂

1503肯定有问题,不信你飞飞看,解决办法设置RC死区,要么CLI中用rxrange命令改,你改N遍的话,最终在BF中,还是应该显示中点为1500,说到底我不管你什么遥控器,中点我只认1500,根本不管mid rc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03肯定有问题,不信你飞飞看,解决办法设置RC死区,要么CLI中用rxrange命令改,你改N遍的话,最终在BF ...

我的遥控中点就是1519,飞起来一点没毛病,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遥控中点就是1519,飞起来一点没毛病,这个怎么解释?

BF中显示是1519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F中显示是1519吗?

明显是啊,只要把bf中的中立点默认值改成跟遥控的一样就可以不用去微调遥控的中立点来适应b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F中显示是1519吗?

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让遥控的中立点跟bf里设置的中立点一样,调遥控或者更改bf设置都可以,我个人是倾向于在bf里更改中立点值来达到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啊,只要把bf中的中立点默认值改成跟遥控的一样就可以不用去微调遥控的中立点来适应bf了

难道调参界面显示你飞机的姿态是水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调参界面显示你飞机的姿态是水平的吗?????????

水平啊

网友B:
只要改MID RC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改MID RC就行了吗

就是这咯

网友B:
哦,谢谢指教,改天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指教,改天来试试

我只飞手动,所以手动模式没问题,如果你飞自稳的话我就不知道行不行了,我也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啊,只要把bf中的中立点默认值改成跟遥控的一样就可以不用去微调遥控的中立点来适应bf了

新手还是想先飞自稳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还是想先飞自稳试试

不建议自稳了,直接手动

网友:
你的情况和我一样一样的,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自稳了,直接手动

手动的话现在不太了解,怎么样是会翻跟头?我也想手动飞,但是没有头绪,请赐教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的话现在不太了解,怎么样是会翻跟头?我也想手动飞,但是没有头绪,请赐教兄弟

放心,不会翻滚的,你的rate低,要打杆到头很久才能翻过来,你每次修正都只需要细细的动一下摇杆就ok啦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但我前面出过一次问题电池插针插反冒烟了直接融化了,我觉得我是电调的问题,在一个,在电机设置页面用遥控推油显示的是三号电机数字低于其他电机。但在bf里推没有问题。哪位大神给我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不会翻滚的,你的rate低,要打杆到头很久才能翻过来,你每次修正都只需要细细的动一下摇杆就ok啦

我的rate是1不容易翻滚吧,还有想知道手动和自稳相比有哪些区别?手动根本不会回中吗?请哥们解答疑惑,因为自稳勉强可以驾驭,想了解一下二者区别,好有个心理准备,怕秒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rate是1不容易翻滚吧,还有想知道手动和自稳相比有哪些区别?手动根本不会回中吗?请哥们解答疑惑, ...

嗯,手动打杆以后飞机不会回中,会保持你打完杆以后的姿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飞手动,所以手动模式没问题,如果你飞自稳的话我就不知道行不行了,我也没飞过

经过我实际证明,你所说的与我所做所反映出来的根本不相符,中点1500,哪怕偏一个单位,飞机姿态都会慢慢飘移(调整MID RC也没用,MID RC遥杆中位判定值关键是判定),何况你十几,BF界面中飞机根本不可能保持水平(你不要告诉我是主界面上反映的呀),姿态的变化一个在调参“接收机”和“PID”这两项预览中都有体现,如上图。还有你说让飞控来根据遥控来调整,我也不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飞手动,所以手动模式没问题,如果你飞自稳的话我就不知道行不行了,我也没飞过

大神,我这只了中立点和遥控一样,这下机头转了,但是还是有点右偏,这下怎么调节。现在飞机的可控度好多了。还是管用呢。我空的中立也是15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实际证明,你所说的与我所做所反映出来的根本不相符,中点1500,哪怕偏一个单位,飞机姿态都会慢慢 ...

我设置了一下自己左转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就是有点右侧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实际证明,你所说的与我所做所反映出来的根本不相符,中点1500,哪怕偏一个单位,飞机姿态都会慢慢 ...

那就不清楚了,我的飞机飞着好好的,可以看我昨天发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我的飞机飞着好好的,可以看我昨天发的帖子

哦,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机子什么状态,怎么设置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机子什么状态,怎么设置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我今晚回去了试试自稳模式看看会不会漂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机子什么状态,怎么设置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今晚试飞,不论是手动还是自稳模式,都是稳稳地 需要上视频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晚试飞,不论是手动还是自稳模式,都是稳稳地需要上视频不?

就算不漂移,你的设置也是错误的。行程不对。最低1020根据电机电调来,中点1500,最高2000才是正确的行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已经调了很柔和线性,翻车主要是由于有一个电机转的不对,慢速启动等到那个电机转了以后还是可以 ...

首先把电调行程校准,把中点都搞对。电调行程都校准了,还是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电调本身的问题,如果支持dshot ,那就直接开dshot不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已经调了很柔和线性,翻车主要是由于有一个电机转的不对,慢速启动等到那个电机转了以后还是可以 ...

上一个帖子,我就告诉你了手动模式加空中模式的原理,你还在问手动模式,说明你根本没看,也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不漂移,你的设置也是错误的。行程不对。最低1020根据电机电调来,中点1500,最高2000才是正确的行程 ...

设置错误会导致什么后果?

网友:
自稳模式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加速度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