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做三轴Y3。请教三个电机转动方向

楼主(2018-06-09):
电机转动方向。和接线问题

网友A:
apm接电机呢 是 一接一 二接二 四接三 舵机接7

网友: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这个里面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接电机呢 是 一接一 二接二 四接三 舵机接7

电机转动方向那

网友:
快手上玩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