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用反推力引擎【25楼更新70涵道最终版】

楼主(2018-06-09):
21楼新加70涵道版

画了个可以反推的引擎
设计用80mm涵道

还差舵机和其他次要安装部件没画
基本结构就这样了
投入生产前会微调修改下

网友:
真机上有这么干的,应该没问题。只是若在飞行中按错了那就惨了!

网友A:
简易反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反推

哈哈哈哈哈nbn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吗

电动刹车有用吗

网友C:
电机直接反转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接反转效果很好

那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接反转效果很好

我们要的是像真嘛

网友:
刹车的另类

网友:
函道本来就是电老虎上天也就是三两分钟的事,有限的电量浪费在地面不值当的。

网友D:
期待楼主的测试报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的测试报告了

当然当然

网友D:
真机的发动机  机体与整流罩之间有一定的间隙  可以安装液压顶杆。。。但是模型的  都是一体的 。。。装个舵机的话 会凸出来一块  增加空气阻力。。。。楼主设计的时候可以给舵机留个安装槽。。。。。个人建议

      年纪大了   脑子是有点转不动了。。。。就等着楼主做出来成品我  再仿制一个了。。。。。哈哈

网友:
就是说个思路,我试过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机的发动机  机体与整流罩之间有一定的间隙  可以安装液压顶杆。。。但是模型的  都是一体的 。。。装 ...

舵机突出来那么一点对模型来说空气阻力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我也想尽可能把舵机藏起来

网友E:
我试过,不过推力线没调好,一反推飞机剧烈抬头,刚降落又跳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不过推力线没调好,一反推飞机剧烈抬头,刚降落又跳起来了

那是因为没有平衡好反推产生的力吧,平衡好的话应该推力线与飞机中轴线平行的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70mm涵道版的也一起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