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中情况下向右旋转,并且向右qing

楼主(2018-06-09):
在回中的情况下轻推油门在地面上向右旋转,并且有很明显的向右倾斜的趋势,甚至出现右侧的两个桨叶出现不转的情况

用控进行补舵,当继续推油门飞起来后必须要不断的调整否则就是向右飘的厉害,并且缓慢向右转,视频里是测试在地面的情况,感觉基本和起飞以后的情形一样,请帮忙解答一下。
新手入门难,发了好多问题的帖子,请指教,谢谢大家

视频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1NTA0NjAyNA==.html

网友A:
中立点的问题,如果实在调不到1500的话,设置RC死区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的问题,如果实在调不到1500的话,设置RC死区试试

我设置的是1000,1502,2000。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A:
设置2-5个单位的RC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2-5个单位的RC死区

请问RC 死区功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2-5个单位的RC死区

在哪里可以调?

楼主:
Rc死区请问是负责什么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Rc死区请问是负责什么的参数

打个比方,如果你设置的是3,那么以1500为基点,你打杆的话上下3个单位都是死区,也就是1497-1503这个区间打杆飞机没有任何反应,这样可以过滤掉中立点的飘移,遥控器精度等等的问题,让飞手有个好的飞行体验吧,油门杆除外(忘记了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