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做三轴Y3飞行器。

楼主(2018-06-09):
电机转动方向和接线方法。我看电机转动方向有两种。

网友:
都可以向左转,这样可以用一般的桨,前面两个也可以用正反桨,转向方向相反就行

楼主:
我都是向左转动。 接线是不是有区别。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A:
接线没有区别
但是3个都是向左转动的这种飞起航线来容易歪
我都做过
桨转向一正一反的容易飞直线

楼主:
你做的飞机多重。我做的1100克。2312电机。9045自锁桨。好向飞不起来呀
换12寸自锁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有区别
但是3个都是向左转动的这种飞起航线来容易歪
我都做过

能加个微信或者QQ吗

网友:
电机不行

网友:
随便两反一正或两正一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