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utba14SG怎么设置舵量大小动开关?

楼主(2018-06-0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FUTABA14SG怎么设置舵量大小动开关?

网友:
请看说明书

网友:
dual rate 底下可以设置开关切换

网友:
MODEL  进去   AFR 进去 FUNC 选择  要哪个通道就哪个通道

网友:
最大舵量选有一个菜单显示135 100 100 135 这个就是。设置100这个选项就可以

网友:
单按linkage  menu菜单进入,找到End point选项,单击进入,在里面对应的通道设置行程量即可。

楼主(2018-09-22):
都不是我要的答案

网友:
要什么开关,我全是最大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我要的答案

那你要的是什么,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这里有tutaba的大小舵设定。

vvv

vvv

网友:
3楼才是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