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选择

楼主(2018-06-10):
请问各位大佬们,我的一艘75厘米的快艇,用380电机合适还是550电机合适

网友:
我有一个合适的可以出给你,五百多而已

网友:
3650无刷+电调,2S电池够了

网友:
肯定550,我有一套加加长版的,

网友:
船仓内能放多大电机的,就放多大的

网友:
380有刷或者同级别无刷,注意宽度,550过重。

网友:
找450直机的外转子无刷,效率高还耐用。论坛上有贴子。

网友:
玩快艇建议选择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