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怎么把尾巴调到极致?

楼主(2018-06-10):
飞机是富丽的380  猛推螺距和钟摆的时候尾巴有点摆  试过MB  只要调整锁尾感度就很完美了 也不用调螺距补偿(MB是用在kds5.5上的  拆下来装380试试的) 但是KBAR就不行了 那么要调整哪些参数呢?才能使尾巴和MB一样?另外问一个关于螺距补偿的疑问  螺距补偿是从中立点推向最大正螺距的时候有补偿还是只要是推杆的时候就有补偿?如果是后者那么从负螺距推向0螺距的时候 尾巴会往左(对尾)摆一下吧 然后从0螺距推向负螺距是没有补偿的?

网友:
我的450l,也是这样,用的k8,钟摆倒飞尾巴就晃

网友:
往大调,ab力度调到35,,补偿搞到40,

网友A:
kbar飞小机就这样,无论怎么调始终差些(我以前背着电脑连续调两天,怎么都是差一些),凑合飞吧,想爽就换了吧,kbar飞大机杠杠的,小机要爽还是得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ar飞小机就这样,无论怎么调始终差些(我以前背着电脑连续调两天,怎么都是差一些),凑合飞吧,想爽就换 ...

正版我还不如买mb了 用着更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ar飞小机就这样,无论怎么调始终差些(我以前背着电脑连续调两天,怎么都是差一些),凑合飞吧,想爽就换 ...

多少才算大飞机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螺距补偿(Torque precomp - Collective),P值(P Gain),I值(I Gain),停止感度A/B(Stop Gain A, B).

我一开始尾巴感度60,金鱼尾,降感度到48左右金鱼尾几乎消失。

然后猛推螺距尾巴会向逆时针方向偏,加collective torque precomp,从25加到31,略微有点跑。I值从60加到64,基本不跑了。I的功能简单的说就是控制累计的修正量,如果小了的话,哪怕有修正,最后也修正不到位。

这时候快速自旋停止的尾巴停止后略微有一点点回弹,明显是感度高了,调Stop Gain A/B,从20降到17。这时候自旋急停尾巴锁的就很死了。

最后快速航线和钟摆尾巴有点抖,看上去也是感度高了,但是尾巴感度已经很低了(48),再降感觉有点不合理,试了下调P,从80降到75,一下子好了很多。除了快速航线尾巴侧对风的时候会抖一下,其他动作完全没事。估计再降一点P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调下来尾巴的感觉就和我装了MB的xl550差不多了,很硬,锁的很好。

回答一下楼主后面的问题,k8螺距补偿分两个,一个是和集体螺距相关,一个是和循环螺距相关。如果是和集体螺距相关的那个,只要动集体螺距尾巴就会有补偿,不管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我怀疑(仅仅是通过观察)这个螺距补偿只和集体螺距的量有关,相当于是一个线性函数,集体螺距是多少就补偿多少(不是很确定,没看过代码不敢100%保证正确)。

网友:
個人建議。把 K8 扔了,

网友:
我k8也这样

网友:
左边摔是补偿大了,右边甩要加大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 ...

受教啦,改天试试

网友:
360级别的KBAR的尾巴真的很难调到硬朗。基本属于各种漂移。X5用的VBar飞下来还行。也好调。不过现在都换金脑了,再飞KBAR感觉尾巴,向泥鳅一样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 ...

改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 ...

非常好的回复,现在没多少人愿意作这么详细的解答了!顶

网友(2019-07-24):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

网友C:
先把机械结构调顺滑,推力轴承有没装好,尾桨动平衡等,其次,看转速,再看,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机械结构调顺滑,推力轴承有没装好,尾桨动平衡等,其次,看转速,再看,补偿

转速怎么看,或者说 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 ...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折腾X3上的k8很久,终于把调到差不多了,说说我的经验吧。涉及尾巴感度(tail gyro),集体螺距相关的 ...

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