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装机?八个字,严丝合缝恰到好处

楼主(2018-06-10):
sad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A:
图传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B:
XM+还能这么装。厉害厉害

网友C:
除了那两根逼死处女座的线,其他都完美。。。。
不过每次看见这么好的装机,总会不自觉想到炸机瞬间。。。哈哈!

网友:
装得真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那两根逼死处女座的线,其他都完美。。。。
不过每次看见这么好的装机,总会不自觉想到炸机瞬间。。。 ...

天线?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散热是个大问题

200mw而已。。。风冷散热足够。毕竟开机一次也就4分钟左右。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还能这么装。厉害厉害

杜邦头插针都是相同距离,供电的地线和信号位置反了,否则飞控也不会反装。。。当然飞控位置可以随意调换,所以以接收机安装方便紧凑为准在去调试飞控姿态

网友C:
摄像头调参线,其实可以固定在机臂上的,之前我也发现这个调参线很麻烦,但还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调参线,其实可以固定在机臂上的,之前我也发现这个调参线很麻烦,但还是必须的。

没有啊。调参线只是带出去调试两次后拔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调参线只是带出去调试两次后拔掉

区区两次,足够逼死处女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区两次,足够逼死处女座,哈哈

没办法。新镜头至少带出去两次要有调参线,一次大太阳,一次阴天。才能调整到合适

网友:
机器装的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