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图像横纹问题

楼主(2018-06-10):
最近一段时间在飞的时候发现在急推油门的时候横纹特别明显,甚至连上电电机发出启动音时图像都有波纹,加了滤波电容效果也不明显,图传天线座和机身也做好了绝缘,只是之前炸鸡时断了一根电调地线,听说地线没有必要焊也就没有处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求解答

网友:
实践出真知,再接上试一试,以前F3时代我习惯也焊电调地线,后来不少装机贴说可以共地且简化线路可以不焊电调地线,但实际上我的F4机比F3机横纹就多,加电容也不行,所以也有点对这种接法持怀疑态度。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图传?

foxeer tm25

网友A:
那只能恭喜楼主被坑了,换个其他牌子的图传你会发现不用改任何地方,横纹自己就会消失。。。

网友:
熊猫 熊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恭喜楼主被坑了,换个其他牌子的图传你会发现不用改任何地方,横纹自己就会消失。。。

最近狐狸家吵的确实沸沸扬扬,我下一台机子都准备换runcam的老鹰或者雨燕了

网友:
我用欧姆威也会,原因是主电源线紧贴着图传,分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