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模拟器,不知道什么个好。

楼主(2018-06-10):
有很多问题,十分感谢耐心看完。
1、淘宝上有好多,什么SM600  SM2000   等等,闲鱼上也有各类。不知道该怎么办。
2、不想要太贵的。花一两百买个空壳子真心不甘心
3、还有问题是电脑怕带不动。太穷,老的XP用了8年了,准备不久换一台新的,估计只有win10之流,又怕各种不兼容问题。
4、有一个想法,看有几十块钱的苏27遥控器卖,有模拟器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当普通模拟器用。更不知道怎么用,没有详细介绍。
5、网上还有正版模拟器软件,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谁来开导一下我吧,稍微一点儿也好,

网友:
你不用玩飞机,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win7 8都行

网友:
最便宜的也能用 我就在用g4凤凰4

网友A:
先问问你有遥控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问你有遥控器不

没有啊,没有带模拟的遥控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一个遥控器,还有没有你所说的“带模拟的遥控器”这东西,一般遥控器通过转接线接到加密狗,加密狗(有点象U盘)再接到电脑来玩模拟器的,所以大家问你有没有遥控器,你回答有还是没有,什么型号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遥控器了,并支持使用模拟器的话,就可以买模拟器加密狗了,某宝有,一般买个支持G7.5也支持凤凰5的,也就3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一个遥控器,还有没有你所说的“带模拟的遥控器”这东西,一般遥控器通过转接线接到加密狗,加密 ...

兄,买了遥控器后天地飞9 9通道遥控器 WFT09SII 超级版 WFT09II 2.4G),这个如何?哪个模拟器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买加密狗有送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一个遥控器,还有没有你所说的“带模拟的遥控器”这东西,一般遥控器通过转接线接到加密狗,加密 ...

正版G7就带遥控器。。

网友:
买G7。这个最贴近实战。不用担心电脑兼容性问题。马云家50块钱左右一个,加密狗带软件还有音频线。买到了直接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C:
买个usb接口的模拟器比较方便,也没贵多少钱,遥控器配加密狗的方案麻烦,需要给遥控器充电,还有摇杆电位器的磨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usb接口的模拟器比较方便,也没贵多少钱,遥控器配加密狗的方案麻烦,需要给遥控器充电,还有摇杆电位 ...

不赞成用 "usb接口的模拟器". 我用过两款,国产的USB控质量不好,精准度太差了又易坏。
有心玩好的最小要买六通以上的中文版国产新控(新控有多面改良又便宜)+G7.5/凤凰5.5连加密狗。

最好能去附近飞场老鸟帮忙,可少走弯路。
加油。

陈伯

网友:
G7最好用了。便宜。

网友(2018-07-17):
引用 网友D:
不赞成用 "usb接口的模拟器". 我用过两款,国产的USB控质量不好,精准度太差了又易坏。
有 ...

学习到了。。

网友:
新人没法发帖借楼问个问题,  天地飞ET07 凤凰5.0 如何设置方向舵附翼联动,能在模拟器设置吗

网友:
有没有教在模拟器飞五边航线的教学视频

网友:
戴氏教学 新手必看

网友:
淘宝上  遥控器套装   都带模拟器了

楼主:
在某鱼上解决了哈哈,便宜了不少,我稍微改装了一下好用多了。谢谢大家。

网友E(2020-04-18):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