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模式收油门飞机状态问题

楼主(2018-06-10):
今天开始练习手动飞行,先在室内练习悬停,有的时候会飘到边上,我的习惯是当有炸鸡风险的时候把油门完全收了,以前自稳模式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手动模式如果从半油门直接收到零,飞机会翻着跟头掉下来,请问社么原因?可以调参数吗?还是我操作问题

网友:
全收油门电机停转,飞控无法控制姿态,翻滚是必然的

网友A:
因为你没开 AIR MODEL

网友B:
不管你是自稳还是手动,电调应该是开启了刹车功能,只要在空中把油门收至0就一定会自由落体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C:
要么开怠速,要么开air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开 AIR MODEL

AIR MODEL是什么模式?

网友D:
可能没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是自稳还是手动,电调应该是开启了刹车功能,只要在空中把油门收至0就一定会自由落体

请直言我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开怠速,要么开air mode

Air mode 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没怠速

怠速时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直言我该怎么设置

air mode 就是在0油门的姿态依然受控,怠速只是怠速,在低油门依然可以保持一定转速,但是姿态不可控,所以还是要开启air mode模式,说通俗点吧。告诉你怎么样试 你就明白这个原理了。电调设置里面有个怠速,你可以打开怠速,然后解锁。手动和怠速模式。0油门状态,你打一点俯仰。飞机不会有反应,因为没有油门,你把air开启后再试,0油门,你打俯仰,飞机会倾斜到你想要的角度,并且不会因为0油门而造成自由落体,不受控制,通俗的说就是姿态锁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直言我该怎么设置

AIR模式可以永久开启,同时也可以开关开启。可以在任何摸下使用,也可以单独和一个模式重叠,比如自稳下开启AIR或者手动下开启AIR。注意!开启AIR后,降落要很平稳,硬着陆,会导致飞机弹起,一般来说。我个人设置就是自稳 手动 空中模式。空中模式去飞,降落用手动,自稳用于救机。

网友E:
试了手动感觉太灵敏了,必须打杆非常小的幅度,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手动感觉太灵敏了,必须打杆非常小的幅度,有什么办法没有。

调一调曲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手动感觉太灵敏了,必须打杆非常小的幅度,有什么办法没有。

去适应,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是默认,飞习惯后,你会觉得很不灵活,还得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