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抗战,一条烂虾终于破了150km

楼主(2018-06-11):
这只虾在2010年做好,不经意间就过了8年.......2014年跑出了150km后一直没有突破,一拖就是到现在,今天跑出152Km,终于正式迈过了150km速度这道坎。

2010年的Diy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042&extra=&page=1
2014年第一次意外跑出150km,但当年有一次跑时船打到垃圾起飞,掉了一只虾脚,一下又消停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586&extra=

场地己经感觉有点小了,一个全油航线到头才能停下,改天再后再找个场地试一试。

打到树枝,桨轴差点松脱。

转眼这条虾船己经被催残了8年,才完成当年过150km的目标。

会听白话的同学,请无视视频中的鱼虾蟹。

网友:
痴心汉子

网友:
这个测速不错,大图上

楼主:
是人懒左,懒整,屋企事又多,宜家玩船频率好低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控啊···还自带速度传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控啊···还自带速度传输吗

我用的是Futaba 7PX , 这控支持数据回传,不过要用测速功能,需配合GPS传感器才行。
注意看图片中下部,舵机上方上安装的就是GPS传感,这玩意优点就是休积小、重量轻,不到20克。

以前用的Garmin 201 ,要60多克一只,体积还大,虾船本身空间小,不好摆放,和上图一对比就看出差距了。

网友:
装个翅膀就能上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7PX , 这控支持数据回传,不过要用测速功能,需配合GPS传感器才行。
注意看图片中下部, ...

多谢楼主····控是不错···价格也不菲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控是不错···价格也不菲哦···呵呵···

Futaba 4PX也支持回传,现在二手很便宜,它有数据回传功能,
不过缺点就是不支持GPS 的数据显示,显示的数据正确,但单位没有Kmh,我就是因为这个换的7PX。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4PX也支持回传,现在二手很便宜,它有数据回传功能,
不过缺点就是不支持GPS 的数据显示,显示的 ...

呵呵···后期再考虑吧···目前玩的时间有限···还是用GPS码表算了··麻烦点

网友:
不知道能否说下电装配置

网友:
这个测速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B(2018-11-20):
用的什么桨 什么参数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桨 什么参数 有链接吗、?

用的是美国OCTURA V940桨。 直径40 罗距1.9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美国OCTURA V940桨。 直径40 罗距1.9 。

谢谢  我想找直径45 螺距1.9的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想找直径45 螺距1.9的  找不到

你选的范围 ,Octura  的桨。只有 v937 v940 v942 v947 , 没有 45直径的。
我以前用直径37,罗距2.1 的桨,也跑出过150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想找直径45 螺距1.9的  找不到

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想找直径45 螺距1.9的  找不到

TB有1.8螺距比的CNC三叶

网友C(2019-01-09):
这动力没的说

网友(2019-05-25):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7PX , 这控支持数据回传,不过要用测速功能,需配合GPS传感器才行。
注意看图片中下部, ...

请问用的什么GPS模块,能给个图或链接吗?模块怎么和接收连接

网友D:
一直看到這…才知道槳的尺寸與廠…
要過140…還是要用到進口槳…跟小弟一開始猜的一樣,
不過在那時購買應該不容易…價格也不低…!
更貴的是電機…那時能用到TP的…更少…!我瞞想知道電機的kv?…才能比較一下平價的差幾成的動力…哈!
期待前輩有更好的成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看到這…才知道槳的尺寸與廠…
要過140…還是要用到進口槳…跟小弟一開始猜的一樣,
不過在那時購買 ...

电机:  tp 4074 2350kv
电调:ETTI 150A /30V
桨: octura v940
电池:6S Lipo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  tp 4074 2350kv
电调:ETTI 150A /30V
桨: octura v940

謝了,大大。
好的電機,最少也多了1~2成到動力。

网友(2019-08-18):
引用 楼主:
你选的范围 ,Octura  的桨。只有 v937 v940 v942 v947 , 没有 45直径的。
我以前用直径37,罗距2.1 的桨 ...

不知道947谁手上还有

网友(2020-05-23):
你这只虾没有像别人那样在船腹下面装个窄滑橇,这如何控制桨入水深度

网友(2022-09-19):
楼主是一个喜欢不断超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