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距离问题

楼主(2018-06-11):
请问各位再用X9D的朋友,我的控最近遥控距离变近了,换的5DB天线,地面拉锯大概有60米的样子,按照30倍距离算也能达到1KM以上了,但是在空中也就200米左右的距离就失控,会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天线摆放

网友A:
有可能是天线断了

楼主:
天线是垂直于地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天线断了

不是,我检查过了

网友B:
发射模块有问题,返厂检修吧

网友B:
我的就是,要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模块有问题,返厂检修吧

直接买个模块换上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要换模块

我猜也是,但是一个模块还挺贵。。。。。将近300了

网友A:
先换个发射吧,就是飞机上那个试试,如果发射是新的就是遥控问题了,这个无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发射吧,就是飞机上那个试试,如果发射是新的就是遥控问题了,这个无解的。

飞机上的不是叫接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的不是叫接收吗?

whatever,我意思是飞机上那块东西,发射接收这个貌似每个厂商叫法不同,因为遥控器是TXRX都要的,发射接收都要,所以也说不清。。。。
有没有权威一些的说法?我也想知道。
虚心请教,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ever,我意思是飞机上那块东西,发射接收这个貌似每个厂商叫法不同,因为遥控器是TXRX都要的,发射接 ...

权威的说法就是Receiver,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ever,我意思是飞机上那块东西,发射接收这个貌似每个厂商叫法不同,因为遥控器是TXRX都要的,发射接 ...

这个每个厂商叫法真相同,手里拿的叫发射机,飞机上装的叫接收机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大神!

网友:
控的发射模块有问题
我也改5db了 发现距离不行 后来用功率计测一下输出才50mW
后来换个新的发射模块 100mW问题解决

怀疑理论
frsky的发射模块 用久了 2年 会出问题
改5db 天线不行把模块弄坏

网友(2020-03-09):
可能是天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