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套打了黄油后,电机转动困难

楼主(2018-06-11):
轴套打入黄油后,电机转动比较困难,阻力明显比没打前增大, 如何解?
是黄油打得太满了还是什么原因,此轴套两边都有轴承的。

轴套

轴套

网友:
轴承坏了吧 或者电机跟轴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电机跟轴不在一条线上

楼主:
回复的兄弟没打过黄油吧,轴承坏、主轴不在一线上这些问题打不打黄油都会试出来的啊。
不接电机,轴套里面灌满黄油,空转所需要的力也会明显增大。
轴套有15公分左右

网友:
工具把东西弄变形了

网友:
纯黄油常温下很粘稠,肯定阻力会变大···我会在黄油里面搅拌一些机油稀释一下黄油···也不必打的太满··甩的船里到处都是···

网友:
如果电机能带动,否则,把黄油挖出来.'
不需要打太多黄油

网友:
可能是黄油太凝的缘故感觉转一转就会好的,不然就换稀一点的黄油但稀的黄油防水会差一点。

网友:
不用打那么多黄油,防水只需打一小段,而且是靠近桨的一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的兄弟没打过黄油吧,轴承坏、主轴不在一线上这些问题打不打黄油都会试出来的啊。
不接电机,轴套里面 ...

那可能你灌的是胶水吧

网友:
怎么我打了黄油感觉要顺畅呢,噪音明显小很多

网友:
你用的动力太小了,才会突显这个问题~正常配置动力,不会遇到这种麻烦~
黄油稠一点没什么大问题,下水跑跑就稀了~
我也刚刚改了一条全浸桨玩具船,轴管也是打满了黄油,完全没问题~

网友:
黄油过浓过多阻力必然增大 你电机又那么小 扭力不足啊

网友A:
黄油打太多了,阻力肯定增加,空转一会,黄油甩出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油打太多了,阻力肯定增加,空转一会,黄油甩出点就好了。

轴套是7.5mm的,轴承是3mm的,轴套长150mm,估计是多了摩擦太大了,手捏着空转都费劲,但少了是否就防水效果了呢?

今天计划挤些出来,塞棉花试试。

网友:
仓内的轴套口位置比水线高的话,没黄油也不进水,轴套口低于水线的话,加了黄油一样会进水,实在不行就在出轴口下面设置个水槽,尽量把进水留存在一个地方

网友B:
夹子是干啥的 固定水冷管吗?  硅胶管子不能很好的散热 不导热  换铜管或者铝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是干啥的 固定水冷管吗?  硅胶管子不能很好的散热 不导热  换铜管或者铝管吧

用热熔胶固定马达上的管子总是脱落,干脆用夹子了。
看见有人这样做也照做了,估计他们不是用的硅胶管.也许我不对,应该用普通输液的管子。

网友:
管子不行  不导热 我也这样做过  最后换成的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