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一下手动模式,感觉太灵敏,有什么办法调

楼主(2018-06-11):
试了一下手动模式,感觉太灵敏,打杆量很小,要么向这边飞要么向另一边飞,根本悬念不了,有什么办法调,用的是210机架。

网友:
调曲线呗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或说一下那里有教程。   默认曲线是不是稍一动杆就变化很大?

调了曲线会不会不能翻了

楼主:
是不是调  super rate选项?

网友A:
刚开始都这样。多练就好,不行还是先从自稳开始飞起,到觉得自稳老跟自己操作做对抗的时候,就用半自稳,半自稳飞个半天一天,全手动就也就不会不习惯了,我是这么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都这样。多练就好,不行还是先从自稳开始飞起,到觉得自稳老跟自己操作做对抗的时候,就用半自稳,半 ...

以前用250机架感觉没这么灵敏,您的意思不调就在这参数下练。

网友B:
悬停本来就不容易。手动模式下打杆,回中后飞机会保持姿态。如果你打杆后飞机是斜的,那回中后飞机还是斜的,自然会越漂越远。这跟自稳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只是想调整一下轻微的漂移,那么打杆修正后,应该立即向另一个方向以同样的杆量和停留时间再打杆,然后回中,飞机才可能保持住水平姿态。
默认曲线不需要调,已经是中位灵敏度低边上灵敏度高了。如果你觉得轻微动一下姿态就改变很大,可以在PID里把RC Rate降低。等技术熟练了再调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250机架感觉没这么灵敏,您的意思不调就在这参数下练。

我只试过往灵敏的调,越不灵敏我觉得越难控制,真没试过调低到比默认还低的灵敏度

网友:
我从飞小直升机(当然,我是新手)的感受,这种情况,把exp调高可能会消除楼主这样的操控现象.
高手会有更好的建议,
楼主不凡当成一个折腾方式,可以试一下我说的这个方法.一起感受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本来就不容易。手动模式下打杆,回中后飞机会保持姿态。如果你打杆后飞机是斜的,那回中后飞机还是斜的 ...

我是在目视的情况下练悬停,往一方向稍一打杆感觉倾斜厉害,往另一方修正打杆又向另一方倾斜厉害,打杆幅度很小,感觉很难悬停,这种情况飞航线是不是也会很难走直线。
相同参数下大机架情况是不是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目视的情况下练悬停,往一方向稍一打杆感觉倾斜厉害,往另一方修正打杆又向另一方倾斜厉害,打杆幅 ...

这不好说,不清楚你说的轻微打杆有多轻微。我自己的210是2306电机5052桨,已经算是特别灵敏了,并没有觉得悬停特别难。你可以先降RC Rate试试有多大改善,如果改善明显,那多练习肯定是有效果的。
按现在的标准210已经是大机架了。悬停主要是练习的问题,我手里有90、130、210、265等不同尺寸的机架,动力都算比较暴力的,并没有觉得哪个机架悬停特别不容易。

网友C:
固定翼,直机,穿越机。在控制中都需要提前量,等你看到姿态不对已经是发生了,需要用心体验,及时提前修正,越提前,操纵杆量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或说一下那里有教程。   默认曲线是不是稍一动杆就变化很大?

调了曲线会不会不能翻了
...

就是把中间部分曲线调缓,两边陡一点,我是看兔蛋大神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很详细

网友:
所以说自稳毁手感没错,
不过我没咋练悬停,直接FPV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好说,不清楚你说的轻微打杆有多轻微。我自己的210是2306电机5052桨,已经算是特别灵敏了,并没有觉 ...

还有个情况,是原地练“跳跃”,由于是在室内,不能飞太高,收油下落补油时,每次都不能及时停住,非要撞击一下地面,这是我的电机不行,还是没调整好,还是手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直机,穿越机。在控制中都需要提前量,等你看到姿态不对已经是发生了,需要用心体验,及时提前修正 ...

这个有些难,提前考虑到将要发生的情况,提前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情况,是原地练“跳跃”,由于是在室内,不能飞太高,收油下落补油时,每次都不能及时停住,非要撞 ...

不清楚你的飞机什么配置。如果是1S或者空心杯,确实可能救不起来。但我的90机用2S电池的时候都不会感觉落地救不起来,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手法问题,除非你的飞机动力有问题。
但是在屋内练习跳跃是个什么故事?飞穿越这个没有意义,会对尾悬停就行了。下一步就是多练模拟器多出去飞,别憋在家里

楼主:
我想先在家练练油门控制。如果飞一段50米的航线想保持高度1米左右,这段距离中油门需要不断调整还是基本不需要变化。

模拟器飞起来没什么感觉。我的机器是22系列的电机,3S、4S的电都有,因为不能随意控制高度所以才想是不是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先在家练练油门控制。如果飞一段50米的航线想保持高度1米左右,这段距离中油门需要不断调整还是基本 ...

控制高度是比较难,需要不停地调整油门。所以我建议你去外面飞,可以飞外面可以飞很高,容错度比较好。
还有模拟器怎么会没感觉?你下个专门的穿越模拟器比如liftoff试试,拟真度相当好。模拟器练熟了真机上手也快。

网友:
调舵量不行吗

网友(2018-07-17):
引用 楼主:
我想先在家练练油门控制。如果飞一段50米的航线想保持高度1米左右,这段距离中油门需要不断调整还是基本 ...

油门必须不停调整

网友:
飞直升机的入穿越机手动就太顺手了,自动还真的不会飞,其实大风下手动比自稳要好飞,自稳遇大风会被吹走

网友:
模拟器练的不够。练够了直接上手动就行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都这样。多练就好,不行还是先从自稳开始飞起,到觉得自稳老跟自己操作做对抗的时候,就用半自稳,半 ...

半自稳,是不是只有在大杆量时才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