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spark晓 app提示前视错误,

楼主(2018-06-11):
晓spark总提示前视传感器错误,但是如果拿着飞机对着障碍物移动的话,app有那个绿色的弧线反应,如果不修理的话,会影响正常飞吗,就当做没有前视蔽障功能。

网友A:
这个有没可能接线接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可能接线接触的问题?
我也弄不准,改天换云台拍排线的时候拆开看看

网友B:
重新校准

网友C(2018-11-30):
学习中,马上来重新校准试度

网友D:
看出现报错时有没有摔机,我前段时间摔过一次,当时没发现问题,今天又小摔了一次,远没有上次帅得厉害,再启动就发现有相机传感器错误,建议返厂,下视传感器异常等,后来拆开机器,看到很多螺丝,没敢继续动手,就顺手把风扇右边的云台排线摁了摁,有到位的那种感觉,再上电飞,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