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个整流罩

楼主(2018-06-11):
4MM厚度,强度没有问题。 白色部分是尼龙材质

网友:
很漂亮 后期抛光处理了吗?

网友:
打印质量不错

网友:
打的不错, 估计整流罩厂家要哭了,哈哈

网友A:
你好,我打印的圆是多边形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打印的圆是多边形怎么解决啊

XY 没调垂直吧。

网友B:
这样的打印机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打印机得多少钱

自己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打印的圆是多边形怎么解决啊

那是建模软件的问题,   我用SW软件画图的没问题,用其他软件画图的,就是多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建模软件的问题,   我用SW软件画图的没问题,用其他软件画图的,就是多边形

好的,我换个看看

网友B:
用什么材料打强度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材料打强度大点?

都可以 PLA都没问题。填充满 强度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打印的圆是多边形怎么解决啊

可能是输出stl文件的时候显示精度太低了。
在三维制图软件设置里,把显示精度调高,再输出stl文件。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打印的圆是多边形怎么解决啊

建模的问题。 建模软件里设置一下精度。在三维建模软件里, 圆形就是一个正多边形。边数越多,精度越高,越接近圆形,但计算机的运算量越大。 正确的办法:建模过程中 采用较低精度,输出stl文件时调高精度。具体方法,各种软件不一样,你百度一下。

网友(2019-02-23):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打印的圆是多边形怎么解决啊

建模时精度太低了。三维建模时,圆形其实是正多边形。边数越多,越接近于圆,但计算机负荷越大。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一般,建模完成后再调高精度,然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