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情况?电机震动的有点吓人

楼主(2018-06-11):
好像是电机没有上紧,我的电机下面还有减震垫,还有其他原因么,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不懂帮顶
PID的问题?

网友:
PID没调好,不过我也不会,一直默认飞

网友:
仰望高端玩家。

网友A:
频谱都是绿的,没有红色出现,可能是比例调的不对?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都是绿的,没有红色出现,可能是比例调的不对?想不通。。。

这是陀螺仪滤波,挺好的,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B:
看起来没变红色,应该是左上角两个控制图像比例的滑块没放对,不是飞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没变红色,应该是左上角两个控制图像比例的滑块没放对,不是飞机的问题

啊不对,是右上角。。。

网友:
一直搞不清楚怎么调低通滤波器,从楼主的黑盒子波形图上能看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不对,是右上角。。。

纵向最大,横向不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纵向最大,横向不变啊

纵向不一定要最大,拉下来合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向不一定要最大,拉下来合适就行

就算不调大,波形上的噪声依然存在啊

网友C:
如果用f4以上的飞控要做好飞控的减震

网友:
是共振问题吗,不是的话就调一下PID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算不调大,波形上的噪声依然存在啊

那个滑块只是调整视图的高度,如果拉下来看到波峰没有变红色,它的震动就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滑块只是调整视图的高度,如果拉下来看到波峰没有变红色,它的震动就没啥问题啊

变红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变红就是震动太大,要搞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f4以上的飞控要做好飞控的减震

是f3,3.3.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红就是震动太大,要搞滤波了

因为这个是电机的频谱图,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电机没上紧,有空再飞一次,再发一个,谢谢前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