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在PPM模式下,怎么控制云台?

楼主(2018-06-11):
使用富斯的10通接收机,设置为PPM模式,一条线接MINIPIX 飞控,飞行一切正常,但再要接线控制二轴云台,接任何一个通道都没响应了,是因为云台只接收PWM信号,难道只能把接收设置回PWM模式,,接一堆线到飞控后,,才能正常接云台吗??现在大家作四轴应该都用IBUS或PPM接收,一根线搞定那种了吧,,,云台都是怎么接的??

网友A:
还是用PWM—PPM转换器吧,除了1至5通道给飞控,其它5个通道自己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PWM—PPM转换器吧,除了1至5通道给飞控,其它5个通道自己随便用。

转换器?那直接把接收机设置为PWM模式也一样了,就是看那一堆线头皮发麻,所以换的PPM接收机,,换了后发现云台没办法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器?那直接把接收机设置为PWM模式也一样了,就是看那一堆线头皮发麻,所以换的PPM接收机,,换了后发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换器?那直接把接收机设置为PWM模式也一样了,就是看那一堆线头皮发麻,所以换的PPM接收机,,换了后发 ...

pix 输入ppm只有8通道可用, 7-8 通道云台pwm输入接pix 7-8 输出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 输入ppm只有8通道可用, 7-8 通道云台pwm输入接pix 7-8 输出通道

minipix 只有1-6通道输出,没有7,8,,也没有AUX out口,

楼主:
解决了,我的富斯I6S 配的10通接收是IA10,只支持PPM,设置成PPM后,接收其它通道都不输出了,加上MINIPIX没有标装PIX的AUX OUT接口,所以没办法接云台或其它设备。可以换成IA10B,多个B就多支持S.BUS,然后控里设置成Sbus,飞控也可以用了,然后接收机上的原来通道也可以输出信号了!就这么简单!!给其它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参考,,,,话说自已组四轴现在很少有人干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