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6-11):
穿越机原地按住不动,抽几下油门后油门最低,此时
电机
会越来越快!立马停机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飞控自动修正

网友B:
自稳模式是这样的,飞机不平飞控在不停的纠正。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C:
如果开了AIR MODE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