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 霍尔传感器 请懂得师傅近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8-06-11):
我自己用电动车转把里的霍尔传感器做了一个装上去,
因为机油还没到   所以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正好还要买其他的配件,如果不行的话就买个专用的好了
麻烦懂得大师给点意见

就是一图里这个

网友A:
都上双缸了,还省一个传感器?炸一下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你不用着车,只要装上点火器,拔下火花塞,空转发动机,通电看磁铁过传感器时有无高压电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着车,只要装上点火器,拔下火花塞,空转发动机,通电看磁铁过传感器时有无高压电就知道了。

嗯   我这就试试去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上双缸了,还省一个传感器?炸一下就得不偿失了!

双缸那个是100cc的  借图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着车,只要装上点火器,拔下火花塞,空转发动机,通电看磁铁过传感器时有无高压电就知道了。

没    火花塞没动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    火花塞没动静

那就不行,霍尔传感器是触发式循环开关,电动车上的应该就是个开关。所以原理不同,应该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行,霍尔传感器是触发式循环开关,电动车上的应该就是个开关。所以原理不同,应该不通用。

嗯,有大师给我推荐这个型号的。我看了下资料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行,霍尔传感器是触发式循环开关,电动车上的应该就是个开关。所以原理不同,应该不通用。

没回复成功,在楼上

网友B:
就用这个144做就是了,,已经做过很多了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这个144做就是了,,已经做过很多了的,没毛病!

嗯       起床干活了

网友C(2018-08-09):
十几块的东西  别为了这点事炸鸡 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块的东西  别为了这点事炸鸡 不值当

嗯  多谢了

网友(2018-10-31):
买个算了  不是光霍尔就好了  点火器里边还有好多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