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v2.2.2 RC1发布了

楼主(2018-06-12):
增加了朝思暮想很久的装b功能,迫不及待测试了一把。当然现在的还不是最终发布版本,建议还是等正式版出来再升级。

如果控是X12S、X10或者X10S,升级后可以设置开机图片了。制作一个480x272的png图片,命名为splash.png,复制到TF卡IMAGES目录下,开机就会自动加载显示这个图片。

或者也可以将制作好的图片放进TF卡,在控上的文件管理器中浏览到图片,然后长按,从菜单里选择“Splash screen”将其设置为开机画面。

网友A:
能不能内嵌一个GBA模拟器...摇杆设置一键回中....飞累了打会儿游戏.....

网友B:
x12s有语音包吗?我的开机还是:欢迎使用x9d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2s有语音包吗?我的开机还是:欢迎使用x9d

刷opentx就有啊,自己做一个音频文件,替换hello语音文件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内嵌一个GBA模拟器...摇杆设置一键回中....飞累了打会儿游戏.....

这个我喜欢,除了可以打游戏,最好把飞行模拟器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2s有语音包吗?我的开机还是:欢迎使用x9d

如果是OpenTX一直是有官方语音包的,就在官网发布页面SDCard content下载里。但只有英语等几个有限的语言,并没有中文。原厂固件的话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
习惯了官方中文系统了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习惯了官方中文系统了诶

都一样用,我比较喜欢OpenTX。开源系统确实有一定学习难度,不支持中文对很多人来说也很坑。不过掌握了它的逻辑后就特别容易了。
如果是飞固定翼,原厂系统属于扶他爸JR等传统控的思路,内置混控很多易用性比较好

网友E:
x10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x10好像不行。。。。。

X10和X12基本一样的,肯定可以。但是这个固件还是RC1版,需要在Companion里设置一下才能下载到

网友:
X9D更新了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OpenTX一直是有官方语音包的,就在官网发布页面SDCard content下载里。但只有英语等几个有限的语言 ...

语音包不难做。我有个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做语音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喜欢,除了可以打游戏,最好把飞行模拟器也加上。

控没有这样高的运算能力

楼主:
这次更新主要是为了支持X-Lite新控。X9D只修正了一些小问题,如果使用正常是不需要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语音包不难做。我有个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做语音包的。

是不难,就是录一些wav文件。但是想录好录全还是很烦的,而且我觉得飞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会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难,就是录一些wav文件。但是想录好录全还是很烦的,而且我觉得飞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会很奇怪...
...

这些自恋的癖好我们不懂的啦。
所以我就觉得纳闷怎么会没有中文语音包呢?有看过海外的华人模友在用着

网友:
现在最不安的问题是 系统跑在tf卡上,就怕某一刻崩溃。升级啥的 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

网友G:
系统是跑在tf卡上的?没有tf卡还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是跑在tf卡上的?没有tf卡还能运行吗?

X9D、X7、X-Lite这些黑白屏的控,没有TF卡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对于X12、X10这两款控,因为出厂默认是原厂固件FrOS,控自带的闪存已经被这个固件使用了。
如果刷OpenTX,OpenTX是不会使用控的内置闪存的,否则就不能恢复到原厂固件了。因此这两个控的OpenTX必须有TF卡才能使用。如果在使用过程中TF卡损坏,是有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买个好一点的TF卡比如Sandisk,损坏的概率微乎其微,并不会比控本身损坏的概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X9D、X7、X-Lite这些黑白屏的控,没有TF卡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对于X12、X10这两款控,因为出厂默认 ...

哦,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9D、X7、X-Lite这些黑白屏的控,没有TF卡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对于X12、X10这两款控,因为出厂默认 ...

哪里是这样啊 ,都是用的flash好吗,只是可以选择村在sd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