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

楼主(2018-06-12):
电源参数如下,,我每次并冲4块6s5200mah电池大部分时候充电器显示充电电流能到20多A,但是有的时候就只能10几A,或者几A,,基本都是大电流充着充着电流就降的很低,这是为什么,是电源的问题吗

楼主:
这是非正常状态,,正常的话能达到24A左右

楼主:
难道是插头接触的问题导致无法大电流?

网友:
我多年的颈椎病被治好了

网友A:
充电初期都是恒流充电,快好的时候就恒压充电,涓流平衡

网友B:
充到快充满的时候电流逐渐变小是正常的,如果是刚开始充电流就逐渐变小,说明充电器已进入平衡模式。这个往往是电池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电池还是单独冲吧,  几块并冲,  不好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充电器,一直没怎么用.会不会坏掉哦.

网友C:
有电池充满了吧,台达电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我PL8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后来发现是通电一开始的电源模式选择错了

网友:
电流确实是慢慢的减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初期都是恒流充电,快好的时候就恒压充电,涓流平衡

没充好,往往是插上没一会电流就下来了,正常10多分钟就好了,,不正常半个小时也冲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池充满了吧,台达电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是台达,好吧,我之前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到快充满的时候电流逐渐变小是正常的,如果是刚开始充电流就逐渐变小,说明充电器已进入平衡模式。这个往 ...

电池都是两两并联飞700的,,单片压差不超过0.0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池充满了吧,台达电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PL8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后来发现是通电一开始的电源模式选择错了

我用的是3   high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到快充满的时候电流逐渐变小是正常的,如果是刚开始充电流就逐渐变小,说明充电器已进入平衡模式。这个往 ...

这是两块我用 电显测的(充电器显示100%充好的)4.13  4.12  4.15  4.17  4.09,4.18       4.15  4.14  4.10  4.13  4.17 4.21       充之前在3.85到3.83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   high  power

然后选4P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选4P了吗?

对啊

网友F:
进入电源设置查看一下充电电流输出值是多少。记得充电器默认不会是40A,得手动改成40A输出。

网友G:
我也用的pl6,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
我推测是因为电池不平衡造成的
如果电池里有某片电芯电压明显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 充电器就会先去平衡电芯,但平衡好了后电流依旧不会上去,需要手动停下再重新开始充电,这可能是充电器软件不完善的地方
之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我那些便宜的烂的电池上,好电池从没发生过

网友H:
随着电池的使用次数增加,一方面内阻增大,另一方面会变得不怎么一致,造成充电流变小,充电时间变长,用于平衡,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F:
另外可以取消充电器充电全程保持平衡这个选项,这样就可以大电流。坏处就是其中一个电芯到4.2v了其它的可能还只有4v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pl6,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
我推测是因为电池不平衡造成的
如果电池里有某片电芯电压明显低于或高于 ...

我用的电池确实是比较旧了,用了1-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入电源设置查看一下充电电流输出值是多少。记得充电器默认不会是40A,得手动改成40A输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随着电池的使用次数增加,一方面内阻增大,另一方面会变得不怎么一致,造成充电流变小,充电时间变长,用于 ...

电池确实用的比较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随着电池的使用次数增加,一方面内阻增大,另一方面会变得不怎么一致,造成充电流变小,充电时间变长,用于 ...

内阻大概在单片2-3毫欧姆,充电器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另外可以取消充电器充电全程保持平衡这个选项,这样就可以大电流。坏处就是其中一个电芯到4.2v了其它的可能 ...

老哥别这样,这样容易出问题,安全第一...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两块我用 电显测的(充电器显示100%充好的)4.13  4.12  4.15  4.17  4.09,4.18       4.15  4.14   ...

电显很多时候自己就不准,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别这样,这样容易出问题,安全第一...

只是不平衡而已,截止电压都设置了,肯定不会过冲,电流也再允许范围,哪来的安全问题

网友J:
转接头正负线反了看起来好危险,就怕一不小心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显很多时候自己就不准,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吧

万用表测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转接头正负线反了看起来好危险,就怕一不小心差错

用的是Ax150  和xt150两种插头就是方便识别

网友K: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用过的人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pl6,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
我推测是因为电池不平衡造成的
如果电池里有某片电芯电压明显低于或高于 ...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308充电包也是这样,一块电池电压充一会儿就到3.6V,其他没到,充电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用过的人说说

常年使用,操作得当的话,皮实耐操,精度高,平衡快。关键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