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rsky遥控器上设置穿越机电池电压告警

楼主(2018-06-12):
现在设置穿越机电池电压告警主要有两个办法,通过BB响以及通过OSD。
我个人的经验这两个办法都有一定局限性。BB响飞远了就听不到,而通过OSD的话我一般将提示信息放在下边以免影响视线,但是飞得太投入经常会忽视了边上闪烁的告警文字。

如果用的是Frsky遥控器并且接收带回传功能,是可以把电池电压回传到遥控器上,并且在遥控器上设置语音和震动告警的。遥控器一直在手里,告警很容易感知到,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要使用这个办法,首先接收机必须支持回传,并且将回传正确连接到飞控上。可以用这两个办法:
1. 通过S.Port连接接收和飞控
参考这篇文章:https://oscarliang.com/sbus-smartport-telemetry-naze32/
这个方法,接收和飞控需要同时连接S.Bus和S.Port两根数据线,占用飞控两个串口。
2. 通过FPort连接接收和飞控
参考这篇文章: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 ... rSky-FPort-Protocol
或者我写的这个帖子:使用FPort协议连接Frsky接收和飞控(别点了,还没写)
FPort是Frsky最近推出的协议。接收和飞控见只需要连接电源+、电源-、FPort(就是接收上的S.Port端口)三根线,就可以同时双向传输遥控的控制数据和飞控回传数据,只占用飞控一个串口。目前只有部分接收支持。

回传连接并正确配置后,还需要在遥控器上做一些配置才能识别到回传的数据。
这里用X-Lite为例子。X9D、X7以及使用OpenTX固件的X10、X12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屏幕大小关系个别步骤稍有差别。我会尽量描述每个配置背后的逻辑。如果你不关心逻辑,可以跳过解释的部分,按截图里配置就可以。

1. 首先在接收上创建好你的模型并做好基本配置,这里略过这些步骤。

2. 给穿越机上电(调试时可以只给飞控和接收上电)。

3. 在遥控器上进入TELEMETRY界面:

点一下“Discovery new sensors”,如果你的回传连接配置正确,会列出来回传的传感器信号:

此时点一下“Stop discovery”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的就是A4这个传感器,这是Betaflight固件自动判断的电池单节电压。
如果只出现了4个传感器,那说明你的飞控回传的连接或者配置不正确。
如果没有A4传感器,需要把飞控固件升级到最新的Betaflight。

4. 配置逻辑开关:
逻辑开关的作用类似遥控器上的物理开关,只不过逻辑开关的开关状态并不通过手去扳动,而是通过遥控器中的数据计算出来。
我们现在就需要根据回传的A4来设置逻辑开关,当A4低于3.5V时让开关打开,高于3.5V时开关关闭。如果你常用的低电量电压不是3.5V,可以将出现3.5V的地方都改一下。
找一个空闲的逻辑开关,这里以L01为例,长按后按Edit进入设置界面(如果你的控是X9D、X7、X10或者X12,这里是不需要长按进入设置界面的,可以直接在这个屏幕上编辑)。

将L01逻辑开关编辑成如下样子:

Func选择“a<x”,意思是当V1小于V2时开关为打开状态,否则为关闭。所以当A4小于3.5V时L01就会自动打开。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AND switch那里是不需要设置的。我发现穿越机上电的时候,A4会经历一个从0V到4.2V上升的过程,所以接上电池的瞬间会造成L01短暂打开,遥控器会播放一声电压告警才进入正常状态。为了避免这个烦人的现象,我另外增加了一个逻辑开关L02来避免上电瞬间的误报。AND是逻辑与,意思是只有L02处于打开状态时并且L01配置的条件也成立(A4<3.5V),L01才会真正打开。
现在返回并继续编辑逻辑开关L02:

Func选择“a>x”,意思是当V1大于V2时开关为打开状态,否则为关闭。所以当A4大于3.0V时L02就会自动打开。
注意这里设置了Delay为3.0,意思是延迟三秒。当A4大于3.0V时逻辑开关L02并不会立即打开,而是等待3秒,如果3秒后A4仍然大于3.0V,L02才会真正打开。两个逻辑开关都设置完成后是这样的:

我们来理一下整个逻辑。当穿越机上电后(假设是满电的电池),A4回传的数据会经历一个从0V到4.2V上升的过程,持续几秒钟。当A4从0V上升到3V时,虽然L01的条件是成立的,但因为L02并不成立,所以不会触发告警。当A4上升到3.0V到3.5V范围内时,L01和L02的条件都是成立的,但因为L02配置了延迟3秒,所以并不会立即触发告警。而三秒后A4肯定会上升到3.5V以上,此时L01不成立,虽然L02始终处于成立状态,但并不会触发告警。所以这个配置避免了穿越机刚上电时的一声虚假告警。
在飞行过程中,电池电压从4.2V缓慢下降到3.5V,这个过程中虽然L02始终成立,但L01一直是不成立的所以不会告警。而当A4下降到3.5V以下的瞬间,L01和L02都会同时成立,遥控器会立即发出告警。

5. 配置特殊功能(语音和震动告警)
特殊功能可以通过一个开关来实现一些功能,例如播放声音、震动、执行脚本等等。开关可以是物理开关也可以是逻辑开关。
进入SPECIAL FUNCTION界面:

在任意空白的两行上,编辑成如下图的样子:

第一行的意思是当逻辑开关L01打开时,播放一个声音,声音为lowbat(也可以换成其它声音,看个人爱好),并每隔5秒重复播放。
第二行的意思是当逻辑开关L01打开时,发出震动,震动模板为0(也可以改成其他数字,震动的节奏不同,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并每隔5秒重复。

这样就完成了所有的配置。飞行过程中当电池单节电压低于3.5V,遥控器会同时发出语音和震动告警,既方便准确又不容易忽略。

网友A:
学习了,不过楼主唯独不提x7,让x7  用户有点岔气

网友B:
直接在L01设置delay不是更简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L01设置delay不是更简便吗

在L01上需要将delay设更长才能避免误报,但是飞的时候电量低也会延迟几秒才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过楼主唯独不提x7,让x7  用户有点岔气

忘记了... X7应该跟X9D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加密狗在别的模拟器里能用吗?如果别的模拟器能用,liftoff肯定也是能用的。
一般的加密狗有个开关, ...

别的软件能用,也切换到相应的挡位了,游戏能识别加密狗,但遥杆没反应,是不是我没安装控制台……,因为我发现我常用的凤凰模拟器是不需要控制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软件能用,也切换到相应的挡位了,游戏能识别加密狗,但遥杆没反应,是不是我没安装控制台……,因为 ...

不需要控制台的。我觉得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控制台的。我觉得还是设置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4649&extra=我专门发了个帖子

网友:
楼主辛苦了,在此学习了。希望能多发这样的教学贴,提高大家技术水平。

网友:
太好了!太需要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9-08-07):
没有图了。。

网友:
好帖,好教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