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一代运动相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8-06-12):
新买的,昨天才拆开,开机没有摄像和拍照就放着半小时左右就发热,用手摸很明显发热,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正常了

你的也是这样吗,要是连续摄像1小时不知道会不热成什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这样吗,要是连续摄像1小时不知道会不热成什么样?

不会坏

网友:
通电的东西都会热的,电流的热效应

网友:
说明小米做工还不错,开了半个小时才发热

网友:
It has to do with the weather.

网友:
发热,恭喜你买到了正品。不发热才怪

网友:
小米的所有东西,喜欢把参数标得高大上,实际使用一般般

网友:
为发烧而生,我的录像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