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友4010充电器这个图标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12):
教程视频里面我发现都有这个图标(图二绿线标注处?。而我的充电器没有这个标志。是不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网友A:
这个是设置了 放电把电放回到电包里

网友B:
在生模式,,和楼上说的对,把电池电量回收到电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了 放电把电放回到电包里

这个对充电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生模式,,和楼上说的对,把电池电量回收到电包里,

刚到手时候有这个图标。一番瞎操作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了 放电把电放回到电包里

继续请假大神。就图上这个界面我设置新模型2A充电、但是我充电想要3A 我通过这个界面把电流改到3A 然后启动充电充电电流还是2A的。是不是就要进到里面菜单改电流的?如果我从0号Lipo 系统菜单里面进去充电就可以我调多少电流启动充电就是多少电流.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第三项是放电。 网上有电子版说明书可以仔细看看。 你这是充放电界面。你得先进入设置界面改电流之类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