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0的说明书解释太少了。这个默认没有勾选。强迫症的不知道没勾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12):
有没有中午固件啊.......强迫症每个都要设置下.....

网友A:
放电不平衡是对的,因为放电平衡了,充满电就不平衡了。放电平衡后,充电时平衡时间会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不平衡是对的,因为放电平衡了,充满电就不平衡了。放电平衡后,充电时平衡时间会更长。

不理解什么意思

网友A:
举个例子,一个3s电池,平衡充到3片都是4.20v,放电时因为内阻不同,如果采用非平衡放电,那么放完后可能是3.90v,3.89v,3.85v,再次充电时,如果采用非平衡模式充,你发现它还会冲到大概3片都是4.20v,这样相当于节省了充电时平衡时间。
如果强制放电到3片都是。3.90v,那么第三片内阻大的那片会先充到4.2v,形成4.16,4.17,4.20v这样的电压,这样会造成平衡时间较长。

总的意思是,一般来说,强求平衡放电到相同电压没有意义,还略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一个3s电池,平衡充到3片都是4.20v,放电时因为内阻不同,如果采用非平衡放电,那么放完后可能 ...

非平衡模式单片电压高的会高于4.20吧。低的充不满。我的理解是这样。平衡模式下充电器会给充平衡了。你的意思是用非平衡模式充电省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平衡模式单片电压高的会高于4.20吧。低的充不满。我的理解是这样。平衡模式下充电器会给充平衡了。你的 ...

非平衡模式最高的1片电压最高只能4.2v。非平衡模式节省时间,充电器发热也少很多,现在早上我用406充4a加8a,几乎风扇都不转。
充10次平衡一次就行。比如飞亚拓500,我就2个2300的电池,一个用8a非平衡模式充,另一个飞,飞完一个起落大概6分钟多,另一个一般就充好了,换电池接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平衡模式最高的1片电压最高只能4.2v。非平衡模式节省时间,充电器发热也少很多,现在早上我用406充4a加 ...

学习了。非平衡模式3S就是冲到12.6截止。那会不会压差大的电池单片过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非平衡模式3S就是冲到12.6截止。那会不会压差大的电池单片过冲?

充不到12.6的,以最差的那一片充到4.2为准。但是电池好的话其他的也能充到比如4.17这样,实际使用基本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