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470L或其他等级电直更换加长尺寸尾旋翼的区别和意义?

楼主(2018-06-12):
在浏览亚拓直升机配件的时候,发现各个级别貌似都有一款加长尺寸尾旋翼可选:比如450L标配65mm,可装69mm470L标配69mm,可装74mm500标配78mm,可装90mm……。

本着尝鲜的想法,就买了套470L专用的74mm尾旋翼,装上之后直径几乎达到与垂直翼一样长,这意味着落地得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后倾着陆。

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亚拓套装机都会标配较短尺寸的尾旋翼,但是又提供加长尺寸的尾旋翼,除了可能有一部分成本控制的原因外,很想知道在性能和操控方面的区别,标准尺寸和加长尺寸的尾旋翼在实际飞行中各自的表现孰优孰劣?

网友:
到不是成本

网友A:
低转速用大尾桨,高转速用小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转速用大尾桨,高转速用小尾桨

那也就是说这种小机型更适合标配尺寸的尾旋翼了??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加大尾桨专治各种甩尾。如果标配了拿厂家赚什么,成本在模型中都不是问题,因为价格空间可以忽略那么一点点塑料钱了。 关键你看哪个飞机不卖升级件。不升级零件怎么赚钱。  纯属个人看法,大神勿喷。

网友:
尾巴有问题治不好可以换大的尾桨。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加大尾桨专治各种甩尾。如果标配了拿厂家赚什么,成本在模型中都不是问题,因为价格空间可以 ...

说得很在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网友C:
主桨加大,转速降低,而尾桨是通过大齿盘传动过去的,尾桨螺距还是那么大,所以要加大,不然转速降低而且扭矩加大锁尾会吃力。如果尾桨容易扫地,可以用熄火开关降落,熄火的瞬间,推油门提高螺距,会消耗惯性,主桨转速降低,尾桨也会降低转速。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74的尾桨, 但感觉我现在的技术降落容易擦地,还没敢用。。。  据说是提高大螺距低转速的锁尾性能。

网友E:
LZ射桨听说过吗?

网友:
向各位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F:
加长就是为了增大尾旋翼所能提供的最大推力。假设我想用较低转速飞行,尾旋翼转速也相应降低,可能会出现锁尾能力不够的问题,于是可以通过更改传动比增加尾转速或加长尾旋翼来解决。
加长尾旋翼会改变尾旋翼效率曲线,会增大尾部质量和转动惯量。但以上一般不是普通玩家和厂家考虑的因素。

网友G:
自己试过才是硬道理,一直用富丽几块的尾桨也不觉什么问题。其实你最需要的是调好陀螺仪,还有一个好的锁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桨加大,转速降低,而尾桨是通过大齿盘传动过去的,尾桨螺距还是那么大,所以要加大,不然转速降低而且扭 ...

熄火降落还不敢尝试,先只有往前倾滑行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74的尾桨, 但感觉我现在的技术降落容易擦地,还没敢用。。。  据说是提高大螺距低转速的锁尾 ...

我用69都轻微扫地擦了点边,只要不扫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长就是为了增大尾旋翼所能提供的最大推力。假设我想用较低转速飞行,尾旋翼转速也相应降低,可能会出现锁 ...

太专业了,真是考虑不到那么深,新手只要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试过才是硬道理,一直用富丽几块的尾桨也不觉什么问题。其实你最需要的是调好陀螺仪,还有一个好的锁尾 ...

其实用标准尺寸69mm感觉已经很稳了,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想尝试一下加长尺寸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知道了470的尾巴進化史你就不會這麼問了
當初只有69不過尾軸過短 大螺距一推根本鎖不住
就出了個74結果一 ...

的确470L用69mm没有一点问题,锁尾很稳。只是想知道换了74mm又是啥感觉。

网友:
射桨的前兆

网友I:
换加大尾桨同时大齿盘和前尾波箱的伞齿也要换,不是单一换尾桨,而是换三样东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射桨听说过吗?

尾旋翼加大会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加大尾桨同时大齿盘和前尾波箱的伞齿也要换,不是单一换尾桨,而是换三样东西才行,

好像亚拓没有提供对应的这几样配件,就只有一个470L专用的尾旋翼,标配的69是和450L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亚拓没有提供对应的这几样配件,就只有一个470L专用的尾旋翼,标配的69是和450L共用的。

亚拓的介绍就是直接换尾浆或者加长尾轴,没看到说换齿盘。

网友I:
450l要想用470的尾桨,必须换照片里的两个件,470想换大尾桨那你就要问问亚拓总代理吧,51里的模友都是假行家

网友J:
其实任何级别的飞机都可以有长短的尾桨搭配使用,尾桨长了,尾桨效率会变高,对应的可以适当降低感度。但是并不是越长越好,只要在整个转速区域和螺距段锁尾即可,越长的尾桨对尾舵机的负担越大,尾舵机也会死得快,以楼主还在悬停阶段来说,直接用原厂的尾桨即可,没有必要升级长的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450l要想用470的尾桨,必须换照片里的两个件,470想换大尾桨那你就要问问亚拓总代理吧,51里的模友都是假行 ...

470L的尾旋翼好像就直接换,翻遍了470L的相关配件,没有看到需要配套的齿轮什么的,配件的齿轮也就是和套装里面相同的,就是一个单独的74mm专用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任何级别的飞机都可以有长短的尾桨搭配使用,尾桨长了,尾桨效率会变高,对应的可以适当降低感度。但是 ...

倒不是为了追求加长尾桨,只是看到74mm是470L独享专用,69mm是470L和450L通用。所以,在想是不是独享专用的74mm更适合470L。

网友J:
引用 楼主:
倒不是为了追求加长尾桨,只是看到74mm是470L独享专用,69mm是470L和450L通用。所以,在想是不是独享专用 ...

其实没有说那个尾桨是某个机型的独享专用,只要是能装上,可以使用就都可以使用,比如500就有HQ0673/HQ0700/HQ0733HQ0773,涵盖67-78各个尺寸,550有HQ0850/HQ0900/HQ0950,涵盖85-95各个尺寸。主要是看桨的厚度和使用的螺丝孔径尺寸是否适合你的机型,当然选择什么尾桨需要根据你飞机的主旋翼长度和尾管长度,理论上来说只要主旋翼和尾桨不打架就都可以使用。所以不存在某个尺寸是某个机型专用的尾桨,需要根据具体飞行要求和飞行的动作来匹配

网友K:
用肯定有用  但是哪个有用就看实际情况了,大多数情况下  470L现在用69比较合适

网友I:
引用 楼主:
470L的尾旋翼好像就直接换,翻遍了470L的相关配件,没有看到需要配套的齿轮什么的,配件的齿轮也就是和套 ...

你是想把470的原尾桨换成74的,我不能给你100%答案,076981153505亚拓售后问下,答案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没有说那个尾桨是某个机型的独享专用,只要是能装上,可以使用就都可以使用,比如500就有HQ0673/HQ07 ...

嗯,是这么个道理,反正随时都可以换,唯一就怕尾巴触地扫齿,那就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肯定有用  但是哪个有用就看实际情况了,大多数情况下  470L现在用69比较合适

嗯,理论上套装配的应该是最适合常规飞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倒不是为了追求加长尾桨,只是看到74mm是470L独享专用,69mm是470L和450L通用。所以,在想是不是独享专用 ...

Align is at it again with new releases on a rapid scale. The newest release is for the 470L and it is a set of 74 tail blad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Trex 470L. The larger design is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hold of the tail at extreme head speeds. The airfoil is a symmetrical wing style and is made for durability along with providing better tail lock performance.
找到亚拓发布的原文了, 74尾桨就是专门为470设计的(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Trex 470L),其他机器能装能用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原文并没提需要更换齿轮。 我也找了皮带版配件,并没有特殊针对74的皮带轮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想把470的原尾桨换成74的,我不能给你100%答案,076981153505亚拓售后问下,答案全有了,

谢谢,我先咨询一下再说,免得走冤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ign is at it again with new releases on a rapid scale. The newest release is for the 470L and it ...

厉害,这种资料都能搜到!应该是没有专门对应这个尺寸尾旋翼的配件更换,意味着应该可以直接换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这种资料都能搜到!应该是没有专门对应这个尺寸尾旋翼的配件更换,意味着应该可以直接换装。

等你咨询亚拓的结果, 我也想试试看,哈哈。   理论上只要不超74尾桨的极限转速,就不会有危险。  同样桨速下, 74提供的反扭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咨询亚拓的结果, 我也想试试看,哈哈。   理论上只要不超74尾桨的极限转速,就不会有危险。  同样桨 ...

危险应该没有,官方也说了是适合470L用的,只是可以问问和油门定速的配合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K:
有这个心思去换中舵锁尾吧。原厂ds455这种小舵机 大螺距会甩一点 补偿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瞬间力量已经超过了 这个时候想靠加长尾桨改善等于50斤背不动去背100斤的

网友K:
别说大部分人是皮传470 轴皮都飞过 就拿效率更高的轴来说 换个中舵锁尾加69mm桨 再拖拉机再快的频率 它都锁得死死的 这个时候换个74不是等着降落磕石子就扫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说大部分人是皮传470 轴皮都飞过 就拿效率更高的轴来说 换个中舵锁尾加69mm桨 再拖拉机再快的频率 它都锁 ...

现在标准的69mm飞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突然看到有74mm这个配件,弄上去试试区别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有这个心思去换中舵锁尾吧。原厂ds455这种小舵机 大螺距会甩一点 补偿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瞬间力量已经超过了 ...

尾桨需要多少的拉力?所有舵机中尾桨的拉力要求最小,别说470了,就是550级别的飞机 3-4公斤拉力就足够拉尾桨了,尾舵机根本不是靠拉力,尾舵机关键在工作频率,响应速度。锁尾锁不住排除陀螺仪本身质量问题,90%以上是机械问题(变距机构不顺滑),换大舵机的确可以解决或者说看起来问题解决了,实际并非真正解决问题,而是拉力大了,掩盖了你自身飞机的机械问题,短时间是解决问题了,长时间就是烧舵机,机械结构加速损坏!
以目前的DS455舵机性能●輸出扭力: 2.2kg.cm(6.0V)
                 2.9kg.cm(8.4V)●動作速度: 0.05sec/60°(6.0V)
                 0.04sec/60°(8.4V)
●額定電壓: DC 6.0-8.4V

●尺寸: 23 x 12 x 31.3mm
●重量: 20g

FUTABA BLS257中型舵机)

●輸出扭力:2.7kg.cm(4.8V)
●動作速度: 0.07sec/60°(4.8V)
●尺寸: 35.5 x 15 x 28.6mm
●重量: 26g

FUTAB S9257中型舵机)
●輸出扭力:2.0kg.cm(4.8V)
●動作速度: 0.08sec/60°(4.8V)

●尺寸: 35.5 x 15 x 28.6mm
●重量: 26g

很好奇你换中型舵机增加了重量,但是拉力和速度并没有提高多少,甚至是降低,有和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尾桨需要多少的拉力?所有舵机中尾桨的拉力要求最小,别说470了,就是550级别的飞机 3-4公斤拉力就足够拉 ...

我不知道尾桨要多少拉力 我只知道 ds455m 摆得快一些,拖拉机(就是差一些)一些 尾巴会晃动一下 换中舵后 尾巴没晃动 锁尾感度、补偿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瞬间需要的拉力不够这个结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尾桨需要多少的拉力?所有舵机中尾桨的拉力要求最小,别说470了,就是550级别的飞机 3-4公斤拉力就足够拉 ...

另外 你给出了ds455m和什么中舵的参数对比?这算什么意思

网友K:
我所说“中舵” 我是以常见的三个 kst565x deko6125 ms595 来说的  我用的拉力2kg?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另外 你给出了ds455m和什么中舵的参数对比?这算什么意思

中舵机的FUTABA参数也是基本所有的市面其他厂牌对照的参数值,基本所有的舵机厂商都是以F的标准值来开发对应的参数,无论是外形尺寸还是舵机的拉力和速度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所说“中舵” 我是以常见的三个 kst565x deko6125 ms595 来说的  我用的拉力2kg?

以470这个级别的飞机来说,如果尾巴机械没有干涉问题,1.5-2KG的拉力就完全足够你飞行所有的动作了,无论你飞的多么暴力都不会超过这个拉力极限。当然超标使用更高规格的舵机肯定没有问题,就好比车,大排量发动机拉小车绝对没有问题。缺点是总量加大了,耗电量加大了,在机械不顺畅的情况下不容易发觉机械毛病,靠拉力硬拖,加速零件机械磨损,暂时问题是解决了,后续你会花更多钱在尾巴上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以470这个级别的飞机来说,如果尾巴机械没有干涉问题,1.5-2KG的拉力就完全足够你飞行所有的动作了,无论 ...

你们亚拓好无私 1.5-2kg明明够无论多暴力的动作了,还非要出个2.9kg的455给470l 明明4kg以内的就够550了 非要出个6.5的535给500xt 是为了加速玩家的飞机零件消耗好快速清库存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中舵机的FUTABA参数也是基本所有的市面其他厂牌对照的参数值,基本所有的舵机厂商都是以F的标准值来开发 ...

这不是在侮辱玩家的智商 而是在给出“亚拓越来越不行了”的原因。拿个futaba牌子来偷换概念 智商有多低才会在现今给380mm桨的直机装2kg的中舵?

网友K:
为什么还要继续废话 回不回答你这个好奇还真是无所谓的事情,重要的是免得有人还真被这个给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知道了470的尾巴進化史你就不會這麼問了
當初只有69不過尾軸過短 大螺距一推根本鎖不住
就出了個74結果一 ...

那就是加大尾螺距,增加锁尾动力了呗

网友:
这个帖子的某些回复真是叹为观止,为了三核桃俩枣这么豁得出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们亚拓好无私 1.5-2kg明明够无论多暴力的动作了,还非要出个2.9kg的455给470l 明明4kg以内的就够550了  ...

给足余量也是亚拓错了,明白了,亚拓就一SB直接给老款425舵机就好了,何必给大家新款舵机,等下我写邮件给亚拓去,反正大家都不要亚拓的舵机,会自己掏腰包换别的舵机,给什么高规格舵机

至于550 配FUTABA 9254舵机不是今天一天的事,是早就有的配置了,当然在你眼里太LOW了,怎么的也要个20公斤拉力,换什么舵机都是你的自由,哪怕整个飞机拆了扔了全换都是你的自由,反正钱多买买买、换换换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还要继续废话 回不回答你这个好奇还真是无所谓的事情,重要的是免得有人还真被这个给误导了。

你就当我误导别人,也可以当我是托,我本身也就是一托。

反正大 陆就是钱多多,买买买、换换换呗。不买不换怎么拉动经济呢?支持你!买买买、换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就当我误导别人,也可以当我是托,我本身也就是一托。

反正大 陆就是钱多多,买买买、换换换呗。不买 ...

lz发这个贴问74mm尾桨 我给出事实建议与其折腾这个不如先换了尾舵机而已,ds455也就那样了 会不会甩玩家都清楚,不是你拿个曾经油机动力时代的9257来比对下参数顺便好奇我换来了什么意义就能怎么样的。最前面就说了是杆法差的前提下,瞬间的力量就不够了,我所说的飞过的都知道。怼你只怕还真有人刚来的当真了以为套机舵机如何好。        “支持你 大 陆钱多多 买买买 换换换”。    我不会当你是托,托是有脑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给足余量也是亚拓错了,明白了,亚拓就一SB直接给老款425舵机就好了,何必给大家新款舵机,等下我写邮件 ...

本来就事论事的事情 好奇 意义 现在又来 20kg 哪怕飞机扔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回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火降落还不敢尝试,先只有往前倾滑行降落了。

要学会习惯,习惯了,如果炸鸡,切熄火,损失会小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本来就事论事的事情 好奇 意义 现在又来 20kg 哪怕飞机扔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回事了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反而是你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换就直接换最顶级的咯,LZ能开玛莎,换个顶级的尾舵20公斤拉力也不是什么难事。
论坛很搞笑,总是有那么多的高手,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换这个换那个就好了,其实你可以直接说这个飞机太烂,直接换飞机不是更直截了当。

以目前LZ的飞行水平,绝对不会因为舵机性能导致尾巴出任何问题,如果LZ现阶段水平尾巴出问题,只会出现在电子设备质量问题和机械组装问题,绝对和任何电子设备性能无关,如果你认为这个也是错的,算我白说!这个时候你直接就来句你整这些没用,换舵机就好了,你觉得是你在误导还是我在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反而是你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换就直接换最顶级的咯,LZ能开玛莎,换个 ...

其实大家都是热心给建议,可能站的角度不同,出发点和看法也就不同。
本来也就是看到个小配件,所以发帖咨询一下是不是可能更好一点,也当作积累点知识。
可能每个人对玩机的理念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态度,相信谁也没有什么瞧不起的想法,一切和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反而是你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换就直接换最顶级的咯,LZ能开玛莎,换个 ...

楼主出什么问题了?楼主说69和74有什么实际区别 建立在这个条件下我说与其让455去拉74还不如中舵去拉69 我给出的是自己的实际经验 你自己拿个什么时代的中舵去反问我得到什么意义?找个理由强行**下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反而是你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换就直接换最顶级的咯,LZ能开玛莎,换个 ...

动不动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太当自己是回事了,自己说的都是对的是么?呵呵 。是谁直接用好奇 意义 来误导?你最后一段不加 也无妨 加了 我还真要怼你,新手来了怎么看?搞得自己多了不起。可以明白点 :亚拓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有这样无脑粉的  不行的是人 具体什么人大家都能看到

网友:
还“可以直接说这个飞机太烂”  既然不愿意就事论事 那可以嘛 继续引其他的台阶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回事,反而是你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换就直接换最顶级的咯,LZ能开玛莎,换个 ...

我就反问你:我这里哪句话错了伤透了你的心? 需要用好奇 有啥意义 并拿出9257来反问我? 你要说ds455怎么拉螺距都纹丝不动 可以开个贴让老司机们评价评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就反问你:我这里哪句话错了伤透了你的心? 需要用好奇 有啥意义 并拿出9257来反问我? 你要说ds455怎 ...

兄弟忍一忍吧,你争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反问你:我这里哪句话错了伤透了你的心? 需要用好奇 有啥意义 并拿出9257来反问我? 你要说ds455怎 ...
新手求问!470L或其他等级电直更换加长尺寸尾旋翼的区别和意义?

LZ只是想体验下两个尾桨的差别,到你这里就要换这个换那个了,难道这就是你给LZ的答案。你是不是文不对题了?还来问我你那里有问题!我很想知道你的回答和LZ问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就反问你:我这里哪句话错了伤透了你的心? 需要用好奇 有啥意义 并拿出9257来反问我? 你要说ds455怎 ...

我看到你的问题真的很想笑,DS455本身尾舵机,你要拉螺距!三颗455要拉螺距悬停都没有问题,力量和速度都够了,只是谁会这样去啦呢?9257是FUTABA设计用来配套陀螺仪使用的数码尾舵机,各个厂家都是按照这个舵机为标准设计自己的尾舵机,所有中型舵机都是以FUTABA标准为蓝本设计外形尺寸,到你这里又不要提FUTABA!可以啊,你说什么舵机是标准,那个品牌的舵机做标准。
没人要怼你,我也不是什么大神,只是你自己的经历并不代表你说的就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无论你是谁!既然你在论坛发表了言论,就要接受别人和你不一样的理解,论坛不是一言堂,你说了就是对的!我没有心的,所以你也伤不了我的心,我只是把事实放在面前,所有有脑子的人都会判断对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到你的问题真的很想笑,DS455本身尾舵机,你要拉螺距!三颗455要拉螺距悬停都没有问题,力量和速度都 ...

好啊 欢迎看到这里的人仔细看看所有言论,来判断下智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忍一忍吧,你争不过的。。。

有什么争得过争不过的 ,对于理解,每个人标准不一,此贴上面我就说了大部分时间69就够了,lz说想知道69和74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就是想“性能进一步提升”的潜在意思,所以后面提出建议lz与其折腾74和69的区别,不如先考虑换中舵。脑子有点的都知道我的话什么逻辑,他要说他用1s飞也是他的权利 上来直接给人问换成9257这种老掉牙舵机失去这个那个得到什么有什么意义,等于下了定义。这么喜欢下定义,我个人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有多少游客级的爱好者有可能看到后得出错误的理解,还真以为后面继续扯东扯西满文漏洞强行**,我很乐意让看到的人看看。

网友K:
lz也不必混乱,此段概括下我的意思,74相比更容易磕石子,磕了轴传容易扫齿 ds455即使在轴传470上螺距过大会甩 螺距控制是手法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不是每个人上来就能在钟侧摆时螺距升降不同频的 lz后期会经历 如果扯时间 是有人几年悬停 人家快乐 也有人1-2个月能基本3d 人家也快乐。既然你谈到想了解74的问题 那么在轴传这种传输更高效的系统下 螺距大了已经会出现一点甩尾 能不能飞?能飞,能不能摆?能摆。能不能暴力?效果上可以。但这是需要螺距控制方面的基础的。换普通中舵就会没问题(或者严格地说:换了中舵以我最快的频率和最拖拉机的手法即使刻意让螺距两边直接拉满 都能满足)这种情况下 74是不是就是除了增加磕石子扫齿几率 没有其他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到你的问题真的很想笑,DS455本身尾舵机,你要拉螺距!三颗455要拉螺距悬停都没有问题,力量和速度都 ...

我也很想笑 刚才还想想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笑的 还谈到三颗拉螺距啥啥 尾螺距不是螺距?真的好搞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看到你的问题真的很想笑,DS455本身尾舵机,你要拉螺距!三颗455要拉螺距悬停都没有问题,力量和速度都 ...

谁跟你说我用2kg拉力的中舵去换ds455m?谁跟你说我换了国内450-500级别的常见锁尾中舵后“只”会花更多钱?谁跟你说我要换20kg舵机才够?谁跟你说我认为470垃圾?谁跟你说我是“论坛很多高手”?谁跟你说我有说过机械原因有没有影响?谁跟你说我要拿3颗455去当斜盘? 谁跟你说我觉得你在怼我?都是你自己,最后还来“论坛言论要接受别人不一样的理解” 谁说我剥夺你的言论自由?还是你自己。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谁跟你说我用2kg拉力的中舵去换ds455m?谁跟你说我换了国内450-500级别的常见锁尾中舵后“只”会花更多钱 ...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谁说455拉螺距,是你自己在64楼说455拉螺距纹丝不动,我才告诉你没有什么不可以拉的,三颗2.9公斤 共8.7公斤拉力推十字盘,悬停肯定没有问题。
至于你这么多的问题,我也懒得回答你了,和LZ发的内容无关,之后也不会回贴,只要和LZ发帖内容无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谁说455拉螺距,是你自己在64楼说455拉螺距纹丝不动,我才告诉你没有什么不可以拉的 ...

继续回嘛,干嘛不回,对好玩吖。你以为别人看贴不会承上启下知道我指的是哪里的螺距吗?你的尾舵机拉的不是螺距难道拉长短?是谁自以为是可以继续聊下去,让大伙慢慢乐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谁说455拉螺距,是你自己在64楼说455拉螺距纹丝不动,我才告诉你没有什么不可以拉的 ...

对了嘛,还真是说不过你,东扯西扯我都忽略了我还真是指主桨螺距,原来有人听不懂,或者也有人要可以找啥能硬扯的。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省略太多,应该这么讲“你要是觉得以ds455锁尾 螺距(不用说哪里的螺距了,你遥控器上的螺距通道)怎么拉都纹丝不动,可以开个贴给老司机评价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继续回嘛,干嘛不回,对好玩吖。你以为别人看贴不会承上启下知道我指的是哪里的螺距吗?你的尾舵机拉的不 ...

你的回复和LZ问题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了嘛,还真是说不过你,东扯西扯我都忽略了我还真是指主桨螺距,原来有人听不懂,或者也有人要可以找啥 ...

你的回复和LZ问题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回复和LZ问题无关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回复和LZ问题无关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也不必混乱,此段概括下我的意思,74相比更容易磕石子,磕了轴传容易扫齿 ds455即使在轴传470上螺距过大 ...

嗯,也就是套装的69mm就够常规飞行了。如果要折腾特别的手感和表现,就可以换74mm,再根据情况看是否需要搭配其他性能的尾舵机。

网友M:
原装的蒋 锁尾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