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R-XSR 不能對頻

楼主(2018-06-13):
新買的R-XSR 接收機不能對頻。我的遙控是X7, 還未Bind 時接電看見藍燈長亮紅燈閃。之後我斷開接收電。及打開了Bind 聽到b b 聲响,之後按接收機的鍵及接通5V 電源,看見紅藍綠燈全部長亮,之後放開按鍵。但結果是全沒反應,關掉Bind 及正常接電源給接收,還是和先前一樣紅燈閃藍燈長亮。請問大家我有沒有做錯?之前我用過XM+ 也是這樣對頻及成功的。不知是否R-Xsr 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
我对频的方法试试
打开bind,然后按住接收机的对频键不放,通电,默数5秒。然后关掉bind,松开对频键,接收机断电,重新上电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我回去再試試你的方法

网友A:
打开X9D——短按MENU——按PAGE进入第二页
将光标移至“mode”后面按钮上,“mode”选项可以切换D16的工作模式
与接收机匹配。将光标移到“Bind”按钮上,打开“Bind”,“Bind”处于闪烁状态,此时就进入了对码状态
按住F/S键——插入电源——接收机绿灯亮红灯快闪提示对码成功——按下 R-XSR“Bind”——拔下电源重新上电(只有绿灯亮则对码成功)

网友:
选  D16 1_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X9D——短按MENU——按PAGE进入第二页
将光标移至“mode”后面按钮上,“mode”选项可以切换D16的工作 ...

謝謝,基本上我也是用和你一樣的方法,不過插電後紅燈,綠燈藍燈都只是長亮不閃。

网友:
跟xm+不同,要先按遥控的bind,然后再按紧r-xsr的bind,再给r-xsr通电,说明书里面有写对频步骤的。

网友B:
有没有自己升过固件?升错了LBT版本也会导致无法对频。

网友C:
注意rxsr原厂的第三根黄线是sport接口不是sbus,需要跳一下线

网友:
几个建议:
1. 检查控上的bind mode,R-XSR选D16。
2. 检查控和接收的固件是否匹配。如果控刷的nonEU固件,接收应该刷FCC固件。如果控刷的EU固件,接收应该刷LBT固件。除非需要在欧盟地区飞,否则建议刷nonEU。
3. 将控和接收都刷最新的固件。
绑定方法就是你说的步骤,很简单的。绑定结束后给接收重新上电,控上的RSSI会变成满格。
如果上面的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建议联系厂家。

楼主:
謝謝大家。我週末有空再試試

楼主:
最後更新了接收和遙控還是不能。可能真係個接收有問題。之後另一隻XM+ 對頻一次完成無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rxsr原厂的第三根黄线是sport接口不是sbus,需要跳一下线

那要接哪根线

网友:
看说明书,第四根线是sbus

网友(2018-09-04):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自己升过固件?升错了LBT版本也会导致无法对频。

对我的就是这样对不了频了

网友(2018-11-22):
引用 楼主:
謝謝,基本上我也是用和你一樣的方法,不過插電後紅燈,綠燈藍燈都只是長亮不閃。

我们一样的 ,不知道你解决了麻

网友:
R-xsr接收机有两种模式一种PPM一种SBUS 。红绿交替是PPM模式 绿蓝交替是SBUS模式,需要对应飞控的模式来切换,具体切换方法开机后按住5秒松手后指示灯切换,再重新与遥控器对码

网友(2018-12-2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按FS,三个灯长亮,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