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os 720i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8-06-13):
eos720i  500w 双路充电器
充电电流设置的6a   开始充电  电流在6a  然后等一会自己会变成0  过几秒继续成6a继续充电  就这样循环
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哥们

网友A:
电源不稳定吧。会在插头接触不良。你拿万用表监测下。如果电源好的就是输出端问题了,可能电池平衡插头接触不好或者电池压差大内阻大造成充电器反复调整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稳定吧。会在插头接触不良。你拿万用表监测下。如果电源好的就是输出端问题了,可能电池平衡插头接触 ...

电源 我用12v500w的电源 跟6s 22000的电池做电源 都试过了  都有这个问题    电池也换过  新电池  旧电池  都是这个样子   非常奇怪

网友:
那就是充电器问题了,输出不稳定

网友:
把电源充电器换一下看看